[SMI] SM2246NE开卡出现Run ISP Fail(50)错误,求助

楼主(2021-11-01):
用SM2246XT开4片TH58TFT1EFLBA8P成功。后加上1G缓存也Pass了,清空颗粒后开出现Run ISP Fail(50)错误
后听人说要拆掉一个10K电阻。如下图中所说。不知有那位高人知道不?

网友:
红圈处要勾上

楼主:
选上Sync Mode后直接报错

网友A:
东芝颗粒勾什么SYNC。。。东芝有些颗粒要加R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颗粒勾什么SYNC。。。东芝有些颗粒要加R46

这块创见板上的R46是有电阻的。不同的板估计电阻标值会不一样,后把R20加上10K电阻开卡成功了

网友:
可以尝试将参数第26位改成1F试试

楼主:
本以为大功告成,结果遇到了更不解的问题。两块一样的板开一样的颗粒。一块开出来960G左右,另一块开出来只有702G,相差有一个颗粒的容量(256G),开始还以为是颗粒质量的问题。后佃查发现坏块表里少了一通道。另一块960G的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创见板上的R46是有电阻的。不同的板估计电阻标值会不一样,后把R15加上10K电阻开卡成功了 ...

上图上图

网友B:
闪存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控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控虚了

这块板开始用SM2246XT开二个颗粒没问题,开卡容量约470G。后加了两颗才出现些问题,昨晚又重帖了后两个颗粒,主控也重吹过,错误依旧。颗粒老板说是做过测试才发货的,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板子有问题或者主控坏了,又购了几块板,等板到再试。这种情况不知有人遇到过没有

楼主:
楼上有张局部图,把图中R15电阻焊上10K电阻就OK

楼主:
看错了,应该是R20加10K电阻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又折腾了一个中午,最终发现掉了一个0欧的电阻,补上后正常开出了970G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