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加29f04t2awcmg2开卡错误

楼主(2021-11-01):
颗粒跳线弄好了,识别CE也全,

网友:
这个是单片8CE的闪存,应该是没有贴好,还是先检查一下CE跳线

网友A:
看错误提示,每CE的DIE和参数里不一样,打X的那个CH1CE0,要么没贴好,要好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提示,每CE的DIE和参数里不一样,打X的那个CH1CE0,要么没贴好,要好炸了 ...

如果炸了的话,不可能三片都坏那一个ce把,我去看下跳线

网友:
有个CE不过 降低频率150MHZ看看 要还不过就是焊接或者炸了

网友(2022-09-07):
用Q1225这个版本 我开成功了

网友B:
这么好的颗粒,用在这种板上,鲜花插在牛粪里了。

网友:
板子看多了,自然也就有了好坏之分了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颗粒,用在这种板上,鲜花插在牛粪里了。

貌似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