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kingston的PS3110的M.2的盘,请教大神!是否支持LDPC?

楼主(2021-11-01):
今天明友拿来一个kingston的PS3110的M.2的盘,原因是无法分区,也不法格式化,参照群内“西装大神”的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981-1-1.html,搞好了。双贴4CE东芝15NM MLC

哈哈,性能十分暴。感觉比2246EN强。跑圈全程300+,读470-490,就是温度感人,60+。跑分见下图。想请教大神,PS3110是否支持LDPC?百度一下,没找到答案。假如支持LDPC的话,那这盘是性能很好的系统盘了!

网友:
PS3110支持BCH  PS3111才有LDPC速度虽然很猛 就是固件稳定性一般

网友:
ps3110不支持ldpc吧!

网友A:
3110只支持bch ecc,不过是120bit/kb,原则上是满足64层3D T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10只支持bch ecc,不过是120bit/kb,原则上是满足64层3D TLC的

原来是这样,以为有LDPC的,还一直以为它是最牛的SATA主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0只支持bch ecc,不过是120bit/kb,原则上是满足64层3D TLC的

谢谢楼上的科普,但PS3110支持的闪存型号列表不清楚,请楼上解疑,能不能给一个固件和闪存的对应关系,就象PS3111那样的?另外PS3110支持平均擦除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10只支持bch ecc,不过是120bit/kb,原则上是满足64层3D TLC的

有BICS3+PS3110批量出货的,包括希捷

网友:
速度可以,不过固件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