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29元带电池的百弈通全网通随身WIFI MIFI,如何查找9008短接点

楼主(2021-11-02):
拆个29元的带电池全网通随身wifi mifi。关机状态插电脑有adb和9025端口。

大神们帮忙看下9008高通短接点是哪两个或者怎么查找9008短接点 谢谢。

我的屏蔽罩没拆,下面部分是网上查找的老版绿色主板拆机图

网友A:
有购买链接吗?好像搜到的是需要拍押金的吧?

网友B:
这玩意搞刷机也没啥意义,就一个热点。有adb 可以试试 adb reboot edl  ,这个adb进9008的命令

网友:
高通210的方案,先试试能不能连ardc远程桌面,然后才能后续折腾

网友C:
都在发这个,可是用这个也没啥好处啊,都是用流量,手机不比这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在发这个,可是用这个也没啥好处啊,都是用流量,手机不比这强。

同样感到很困惑,几十块钱也是钱,旧手机不比这个强?

网友:
家里旧手机一大堆,,真不知道还花钱买这玩意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购买链接吗?好像搜到的是需要拍押金的吧?

https://p.pinduoduo.com/fEraYMbL 不用押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搞刷机也没啥意义,就一个热点。有adb 可以试试 adb reboot edl  ,这个adb进9008的命令 ...

这个命令没反应

网友D:
卡槽3在贴纸下面了?撕开贴纸能看到完整的卡槽吗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网速效果怎么样,下载电影网速怎么样?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下载电影网速怎么样,城中村网线太贵了,想搞一个来玩下,有用过的朋友说下网速怎么样,限不限网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没反应

能插自己的卡使用不?

网友:
那就厂家被屏蔽了~

网友E:
电信版还是三网通版本,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信版还是三网通版本,有什么区别?

都是全网通的 电信版是内置一张电信的esim卡 三网通的内置三个号

网友:
电信的信号下载速率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全网通的 电信版是内置一张电信的esim卡 三网通的内置三个号

楼主:电信信号好吗,下载电影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信信号好吗,下载电影速度怎么样?

电信的5-8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槽3在贴纸下面了?撕开贴纸能看到完整的卡槽吗

是 卡槽3在贴纸下面 有个可以插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