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集科技ETC拆解

楼主(2021-11-02):
淘汰下来的,拆电池用。

楼主:
不知道这蓝牙有什么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必要再提一下,上面那个ER14250E是不可充电的,不要充电,另一个SPC1520锂离子电容是可以充电的,但是电压不能超过3.95V(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蓝牙有什么用

手机APP激活用的,通过手机蓝牙激活ETC

网友:
上面的的那个电池是什么电池?3.6v是锂亚硫酰氯电池吧?

网友:
不错还显示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蓝牙有什么用

激活设备用

网友:
还可以拆点肉下来,蓝牙、屏幕、太阳能板、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必要再提一下,上面那个ER14250E是不可充电的,不要充电,另一个SPC1520锂离子电容是可以充电的, ...

充还是可以充的,就是人跑远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蓝牙有什么用

蓝牙可以重新激活电子标签,一年可以激活5次

网友B:
可以蓝牙激活,为何要淘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蓝牙激活,为何要淘汰呢?

银行又推出新款了

网友C:
对防拆开关的存在感觉不解。现在图像识别功能如此强劲,发现挪用ETC的重罚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防拆开关的存在感觉不解。现在图像识别功能如此强劲,发现挪用ETC的重罚不就行了。 ...

每年可以激活5次,把防拆开关短接完再重新激活,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失效了

网友D:
我换车就用的旧设备,银行说新的缺货,要不就等着……

网友:
等待楼主改蓝牙

网友:
车上的一模一样,不开机,淘宝买了条线,充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年可以激活5次,把防拆开关短接完再重新激活,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失效了 ...

我15年办的ETC,虽然型号老没有蓝牙激活等功能,但从来没有掉过链子。今年换车时为了继续使用这个设备,特地保留了原车牌(问了一下如果换车牌号那就必须换设备,估计这也是骗人的)。既然拆下来了自然忍不住就将机器的防拆开关给旁路了。担心让银行工作人员装会检查这个,于是自己买了质量较好的3M胶在家就给粘到车上了。去激活时工作人员虽然满脸疑惑,但用手掰了掰OBU发现纹丝不动,也不好说什么就直接给激活了。

激活次数再多,再方便,万一哪天在进入道闸后发现因为这个防拆开关自己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关,那多耽误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车就用的旧设备,银行说新的缺货,要不就等着……

车牌换了吗?本村说如果换新车牌就不能用旧设备了。感觉这个说法没有根据。

网友(2024-08-03):
同款ETC,进收费站经常提示标签拆卸,无法同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