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制作温控加热台rex-c100怎么选择?

楼主(2021-11-02):
我买了400瓦的加热台,想改温控,我看大神们都是用rex-c100这款温控设备,我不懂当时买了一个单输入固态输出的,我看好像还有款是接继电器的?有啥区别吗?这款温控直接输出接加热台就行了吗?还是需要加什么元器的?谢谢

网友A:
因为焊台频繁启停,用继电器的肯定不行
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我买的继电器的,还需要买个K型热电偶用来探温,没温度传感器,控制器怎么知道温度到哪呢。线头接上铜鼻子好接线点我看我的帖子

网友C:
需要一个热电偶 K型的和固态继电器,固态输出就是控制固态继电器,比继电器输出耐频繁启动,要看你的温控的负载功率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个热电偶 K型的和固态继电器,固态输出就是控制固态继电器,比继电器输出耐频繁启动,要看你的温控的 ...

固态继电器要单独买

热电偶要K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焊台频繁启停,用继电器的肯定不行
固态继电器

固态输出需要一个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继电器的,还需要买个K型热电偶用来探温,没温度传感器,控制器怎么知道温度到哪呢。线头接上铜鼻子 ...

我有热点偶的,只是不知道直接接上加热台还是需要中间加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个热电偶 K型的和固态继电器,固态输出就是控制固态继电器,比继电器输出耐频繁启动,要看你的温控的 ...

热电偶有,不过继电器不知道咋买

网友D:
既然有固态继电器,那就输出直接接发热板,发热板功率也不是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电偶有,不过继电器不知道咋买

有固态继电器,直接按接线图接线就行了。
固态输出和继电器的区别就是控制通断方式不一样而已。用继电器,可以频繁听到继电器通断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固态继电器,那就输出直接接发热板,发热板功率也不是很大

卖家说需要接个固态的继电器,是让我多买点吗?还是说直接用这个控制器可以接加热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固态继电器,直接按接线图接线就行了。
固态输出和继电器的区别就是控制通断方式不一样而已。用继电器, ...

那我买的是固态输出的,直接接加热板就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买的是固态输出的,直接接加热板就能用吗?

不行的!需要接固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