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超简单的维修电源

楼主(2021-11-02):
材料:数控升降压模块,2香蕉接口/插座,dc电源插座母头,一个废旧的笔记本电源,寄这些材料的快递盒子…
经过给快递盒开模,简单的安装,成品简约不失大方,数据也挺准…就这么用着吧,diy必备神器

基于各路大神的建议,我驱车一公里到朋友那贪了一个元件盒,对模块进行重新改造。
改造内容:换壳,增加usb输出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就地取材,废物利用。

网友:
你也找个好点的盒子

网友:
白瞎那么个表头了,三十年前也能淘换个饼干盒子装起来,不至于寒碜至此。

网友:
9.9包邮的万用表我也用着 不错    安捷伦都没有这个好用

网友:
看着万用表很亲切,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土枪土炮,能打鬼子就好。只是功率还是小了点,应用会受到限制。可以用PC电源或服务器电源。或者自己用隔离变压器(副绕组多抽头的那种)来做个线性可调电源,既丰富了知识,又扩大了使用范围。

网友A:
盒子可以以后再搞个漂亮的,关健是可调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盒子可以以后再搞个漂亮的,关健是可调范围是多少

0到19v  不能在高了。。。

网友:
这么高端的模块居然配个纸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到19v  不能在高了。。。

是有点低了,难道要换电源吗

网友:
模块多少钱

网友:
到杂货店买个几块钱的塑料保鲜盒

网友:
数控升降压模块多少钱购入的啊?给推荐一下,省着走弯路

网友:
这纸盒拉低了颜值啊,必须换

网友:
拖拉机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奔驰的心脏

网友:
模块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
升降压模块来点信息呗

网友:
把肉埋在饭底下吃,够低调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