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超级电容实验电源

楼主(2021-11-02):
在网上买了六个二手的超级电容,是美国Maxwell生产的,单个重量500克,品相质量还不错。利用这些电容制作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实验电源,既可以替代原来制作的汽车启动宝,也能进行一些强电流实验。测试了一下,在11V电压下,不需电瓶能独立启动汽车,能在2秒钟内轻松烧断1平方毫米电线,因为没有大电流表,估算电流在80A左右,效果很好。
总结一下制作心得。
1.为了能比较品质,特意在三家店铺购买,每家买两个,以便在质量最好的店铺回购,实际上多虑了,质量都很过硬。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店铺很负责任,筛选出品相较好的电容发货,二是美国Maxwell的产品质量过硬,尽管是二手的,质量仍有保证。
2.预先在电容自带的铝板上打孔,采用10平方编制铜线连接,用1毫米厚铜板作压接件,确保连接良好。实测在10A电流下连接线压降仅4mv,也就是说在100A时仅有40mv压降,非常理想。制作过程中千万注意不要把电容自带的铝板弄掉,否则就报废了,那个焊接工艺普通爱好者是无法实现的。
3.用红色LED制作了一个电量监测指示器,有两个用途:一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观察每个电容的状态,只要亮灯就说明总电压在1.5x6=9V以上,非常便利。二是对电容进行简易的平衡控制,串联成组的电容应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电压不平衡现象,这个指示器可以对1.5以上电压进行缓慢放电,直到LED截止,从而实现电容电压基本平衡。注意筛选压降较为一致的LED。指示器用热缩管包裹,在LED一侧开窗口。单个电容24小时电压衰落在10mv左右,电压越低漏电流越小,漏电还可以。
4.电容排列时采用正极在一侧的方式,这样做既能实现串联并联轻松转换,又能让两个压差最大的12V端子远离,安全性更有保障。电容之间用硅胶垫隔离,硅胶垫绝缘、耐高温,还能减震,长期使用性能稳定不劣化。

网友A:
单独启动汽车可能不止80A吧

网友B:
铝端子上直接固定铜片,铜片也不镀个锡啥的,不怕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启动汽车可能不止80A吧

小排量启动机小,估计也就8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端子上直接固定铜片,铜片也不镀个锡啥的,不怕发热啊,

10A下压降4mv,发热忽略不计,预计100A下40mv,连接线上将有4W发热,值得注意

网友C:
成本多少?也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多少?也想弄一个

每两个25元,六个总共75元,其他材料也没多少钱

楼主:
超级电容工作温度-40~70度,电压放到0v也没事,不超压使用就行。在电压很低的时候,必须限制充电电流,否则电流极大,可以做一个灯泡串联进去,待电压上升后再直接连接

网友:
奇怪的是,原来的接头,不选用铜,而选用铝?

楼主:
这个电容规格是2.7v*3000F、3Wh,铝壳体,可能是用铝板连接方便吧

网友:
楼主,内阻多少?店铺链接来个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不diy个电磁炮可惜了

楼主:
@7056,在三个店铺买的,还都可以,多看看评价

网友:
店铺来看看,也想组一个

网友D:
这个超级电容可以做电容点焊机吗?

网友E:
关键你这个充满电能存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超级电容可以做电容点焊机吗?

坛子里有很多做的,据说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你这个充满电能存多长时间

不用太在意存电时间,电压低于1v时漏电很小。在单个有1v左右基础电压的时候,十几分钟就可以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超级电容可以做电容点焊机吗?

做点焊机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你这个柱头还用铜片过度了一下,我我直接接的,与小车的电瓶并联使用,至今有2年多了,电瓶也快有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