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小熊多功能电热锅350W-YSH-A03U

楼主(2021-11-02):
同事的小电热锅煮茶用的,说用着跳闸了,拿过来修一下。壶体是玻璃的,搁在加热盘上面,中间是微动开关,放下壶体才能加热。

既然是跳闸的,就不要上电试机了,直接开拆,底部四颗螺丝,有防水胶帽

打开看到里面有锈迹,地线装配有问题,挨到金属发热盘已经烤化

控制板黄色电容和电感用热熔胶固定,板子上有单片机

发热盘正常,微动开关正常,温度保险正常,地线破皮黏在发热盘上生锈

控制板看起来Ok,没有炸鸡,可控硅型号不常见

烤化的地线,导致漏电跳闸?

揭开,清理之后套管绝缘,仔细想想哪里不对劲

果然,轻轻抬了一下电容,自己掉下来了,已经发热脱焊了

两个引脚都已经松动,有打火发黑的痕迹,pcb板也氧化了

刮干净,清理引脚焊盘,重新焊锡,测了一下电容,容量合格

模具还行

焊接完毕,用热风枪烤热熔胶,重新固定电容和电感

大胆试机,通电正常

按开机键,顺利工作,放上玻璃壶,加热OK,收工。

另一个同事的充电器,进水炸鸡了,没必要修了

管子炸了,桥炸了,铜箔也飞了,这种货色还是拆件扔掉比较好

网友A:
热熔胶受热会熔化的,最好用704胶,但是固话需要时间

网友B:
感觉挺适合煮方便面的,小熊的东西内部还可以

网友C:
看样子跟女同事关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适合煮方便面的,小熊的东西内部还可以

底盘茶杯大,煮泡面的话可以煮那种杯面哈哈,碗面可能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受热会熔化的,最好用704胶,但是固话需要时间

原厂用的热熔胶,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我手里的704不知道放拿个角落了,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跟女同事关系不错

这也能看出来是女同事。。。。。。。

网友D:
我同科室的美女同事用的也是这一款,收藏备用,不定哪一天我就要上下其手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科室的美女同事用的也是这一款,收藏备用,不定哪一天我就要上下其手咧 ...

不怀好意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3-11-09):
小品牌的产品最好用前拆开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