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有没有谁做过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我现在有些疑惑?

楼主(2021-11-02):
各位大佬,有没有谁做过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我现在有些疑惑?
1.用磷酸铁锂还是用三元锂电池?
2.买大容量单体还是用18650多颗组电池组?
3.是买咸鱼的二手大厂电池,还是淘宝买全新的国内小厂电池?

我这个电池组,平时放在家里做电动工具的电池,只有应及时才拿到车上用,要便于携带容量不用很大。

经济性和寿命上来说,如果单纯做应急启动电瓶,那么买个超级电容是不是比较划算

求大佬解答

网友:
磷酸铁锂和三元里都可以,电压不同,所以一个4串,一个3串
单体和多并都可以,关键是放电能力要够
偶尔用的话,二手电池足够了
超级电容也可以,问题是超级电容长时间存电能力一般,到关键时间你还得先给电容充电才能用

网友:
经常用就有锂电方案,如果只是备应急用,还是超级电容方案。锂电寿命有限,几年轮不到用也就离废不远了。超级电容放不坏,用时充电也方便。

网友:
锂电和超级电容的都做过,锂电比较娇气,充放电管理麻烦一些,优点是体积小,存电时间长。电容抗造,耐高低温,电流也非常强大,管理起来容易一些,缺点是体积较大,存电时间相对较短。自己权衡选择一种吧,都可以。

网友:
给你一点我个人的观点 大家忽喷!
一:纯用来 应急启动车子  首先的小 爆发力高!
目前容易购买到的,品质可靠的电芯 安全度高的,东芝3AH钛酸锂 6串/5串  美国A123 26650  2并4串   独立启动2.0排量汽车没问题,我的车1.8排量 很轻松,  也轻松启动过3吨油叉车
二:兼职启动用, 东芝钛酸锂 10/20AH  价格贵, 不怎么建议, 用A品拆机磷酸铁锂 大单体! 150AH左右的 4串

网友A:
一般汽车用到应急电池,基本是电池不行了,反正电池要换,不如直接换了。

家用车一般电池不大,除非带启停,置换的话,也就300不到。

搞个启动电源也不便宜,还不一定记得充电,记得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汽车用到应急电池,基本是电池不行了,反正电池要换,不如直接换了。

家用车一般电池不大,除非带启停 ...

哈哈 确实。

网友B:
如果仅仅作为汽车启动电源,建议超级电容器,16V/500F的。平日放在车上,一旦电瓶弱启动不了汽车,将电容器并在汽车电瓶上,充电十多分钟,应该就能启动发动机了。因为一般电瓶缺电,都是内阻较大的缘故,空载电动势还是接近12V的。放电能力弱的电瓶并上电容后,先给电容器充电,等电容器充电达到11V左右,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启动发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作为汽车启动电源,建议超级电容器,16V/500F的。平日放在车上,一旦电瓶弱启动不了汽车,将电容器 ...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我之前用的日立的动力锂电,用了两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直接搞个磷酸铁锂换掉原来的电池

网友:
我用得是磷铁锂电池50C的,以前论坛卖过一批,我记得发过帖子,总成本150以内,电池8块10AH的,12V/24V两用,外壳带照明灯/点烟器插口/USB输出,自己做的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作为汽车启动电源,建议超级电容器,16V/500F的。平日放在车上,一旦电瓶弱启动不了汽车,将电容器 ...

这个思路厉害。

网友:
高倍率锂电池

网友:
我用的10Ah的普通拆车动力电,三块串一起,反正宏光没电到继电器不吸合那种程度能打火。

网友C:
不在乎体积超级电容是首选,功率强大,耐久放。至于自放电,我买的圆壳3000f的六串正月初三充到12.39v现在量还有11.84v,9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作为汽车启动电源,建议超级电容器,16V/500F的。平日放在车上,一旦电瓶弱启动不了汽车,将电容器 ...

有道理,看样子我需要把放家里的超级电容拿到车上。

网友:
我的磷酸铁锂4串做好到现在就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在乎体积超级电容是首选,功率强大,耐久放。至于自放电,我买的圆壳3000f的六串正月初三充到12.39v现在 ...

请教一下,您这组超级电容测过容量么? 有多少Ah?

网友:
得需要辅助才能启动了,电瓶也不行了,以旧换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