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一个坏SSD重新开卡后容量增加50%而且能正常使用,这算良心彩蛋吗?

楼主(2021-11-02):
某想的一个128G,S11、单颗粒……插座掰断了,更换插座后发现SSD不能使用,固件损坏。用In6081软件开卡,发现不认盘? 换用坛友提供的2270版本,可以正常识别,尝试几次后开卡成功,发现128G的盘开卡后变身192GB??  怀疑眼花,挂机重新再次开卡,锁定容量128G报错,尝试多次自动容量开卡成功,还是192G? 晕了……
就按这个192G容量在测试H61机器上分区格式化,安装了一个Win7,正常使用……  拷贝进去160多G文件,系统仍然工作正常。断电一晚上,今早上电,SSD仍然正常工作,解压缩几个系统镜像文件也正常。现在就有点懵: 这厂家标定128G的SSD,重新开卡后容量增加了50%,而且还能正常使用。这是某想的良心彩蛋吗?还是说厂家因为某种原因故意缩减了颗粒的实际容量,把192当128来卖? 颗粒ID奉上,请大佬们看看,这个东芝颗粒的真身到底啥?容量多大?这个重新开卡的SSD就这么使用可靠吗?

网友A:
看到6个ce。东芝好像正常没有6ce的颗粒,我猜有可能是8ce的颗粒,掉2个ce后,减容开的。然后该品牌没有192G容量的硬盘系列,就直接开128G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6个ce。东芝好像正常没有6ce的颗粒,我猜有可能是8ce的颗粒,掉2个ce后,减容开的。然后该品牌没有192G ...

饭大是否可以帮忙根据ID查询看看这个颗粒到底是什么物理规格参数? 掉CE颗粒可以稳定使用吗?

我就这样当192G用是否会翻船? 如果能正常使用,我是否可以拿一个同系列256G重新开卡,可以多100G的容量啊

楼主:
又找了一个同系列128G、一个256G,都是全新未拆封的SSD,查询颗粒ID,居然都报错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组装厂……

128识别主控是3108?  256的根本就不识别,不知道是啥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饭大是否可以帮忙根据ID查询看看这个颗粒到底是什么物理规格参数? 掉CE颗粒可以稳定使用吗?

我就这样 ...

flashid里其实已经显示了部分信息了,这是东芝bics4制程,96层堆叠的3D TLC颗粒。

这种瑕疵颗粒也未必不能稳定使用,用urwtest跑2圈看看能不能过,然后再试用一段时间看稳定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id里其实已经显示了部分信息了,这是东芝bics4制程,96层堆叠的3D TLC颗粒。

这种瑕疵颗粒也未必不 ...

好的。等会我来跑圈看看 …… 刚才从一台备用机里又找到一个换接口的同样颗粒的128G,如果跑圈通过,再把这个也从新开卡,看看是否也是192G?

网友B:
你自己品  买一送一喜当爹 TH58LJT1V24BA8H 这是25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品  买一送一喜当爹 TH58LJT1V24BA8H 这是256G的

你根据ID查出来这是256G的颗粒吗? 因为掉了2CE,所以某想拿来当128G卖? ……

上面这个开卡192G已经跑圈通过,开卡时取消了SLC缓存,在H61主板的S2口上读260、写142;刚才把找到的第二块SSD也重新开卡了,SLC缓存选自动,写入速度到200了……等会装个Win7再测试看看

楼主:
拿来一台i5 9500品牌机,挂上去安装Win10,简单测试如下: 纯净版系统下测试ASS 过1000分,算中等水平。从固态U盘里拷贝30G大文件到SSD,稳定在97M左右;从D区拷贝30G到C区稳定在76M;把SSD用大文件填满2/3后再跑ASS,分值大降到700多分。
这2个开卡增容50%的SSD普通使用感觉还行,具体能使用多久只能靠时间来度量了……

谢谢上面几位大佬的指教……

网友(2022-08-23):
跑跑才健康

网友:
其实就是192的不好卖也卖不高价所以开成128出货快速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