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用的电视盒子专用CS8412加TDA1305T光纤同轴解码板

楼主(2021-11-02):
之前用画的CS8412加TDA1305T光纤同轴解码板接到SAF7751收音机上解码,声音很有味道.平常不是看电视就是听收音机,对比之下,两个电视盒子输出接的解码器是CS4398,解析力很好,但是相比收音机接TDA1305,就有少许数码味.所以又有了用上TDA1305的想法.但是家里两个电视盒子,一个是华为M330是同轴输出,另一个杂牌盒子是晶晨S912光纤输出.原来画的板子没有光纤接收.
         因为没有找到现成的原理图,上一版是看规格书直接画PCB的.于是又改版验证光纤输入和同轴输入,没想到网上找到的光纤接收头资料和X宝上买到的同型号实物,脚位顺序和电压都不同.还要在底部飞线改脚和加3.3V稳压电路.下图不完美的第二版

飞线使用两天,声音顺耳多了.底下飞线始终是个痛.于是又改版了第三版,经测试功能正常.终于可以出街了,,继续上第三版图片给大家欣赏

温馨提示:
TDA1305光纤和同轴信号不能同时输入,否则会信号打架.因此,对于像我这种两个电视盒子的,需要改制二切一电源供电给两个盒子,也就是只有一个盒子通电,这样就能一键切换两种盒子看电视了.
            另外,TDA1305输出仅是输出声音甜美,没有明显的数码味,并不是说解析力/通透力/指标比CS4398好,新手不要误会.

网友:
我买的现成的板,输入有光纤和同轴,输出为模拟左右声道
因为要装在音箱里面,不需要外壳
解码只用了一片国产的MS8413,很简洁

楼主:
传说MS8413等同于MS8416+MS4344, 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还不如淘一块CS4398的解码板更胜一筹

网友:
都 几靓仔啵

网友A(2021-12-10):
音频用固态电容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用固态电容不太合适吧

音频耦合是不适合,但现在是用在电源滤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