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洗衣机问题

楼主(2021-11-02):
一台老的滚桶,7年了,过保,这几天故障,E11,U4,拆开,换了电脑板和锁,电脑板烧了两个小电容,装好,E11没有了,但如果按加强洗和加漂洗,则报U4,门锁锁不上,不按这两个功能,锁就正常。请教是什么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补:三洋帝度

网友A:
连洗衣机品牌都不报,楼主真的认为混坛里面的都是神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洗衣机品牌都不报,楼主真的认为混坛里面的都是神仙啊

失误失误,三洋帝度

网友B:
三洋的质量太垃圾了,报错u4门开关,开关接线端仔细再排查一下。我以前怕家里老人不会用,特意买了一个wifi版的,没有想到的,一年出5-6次故障。3年时间下来,主板换了2次,变频板换了3次,门开关换了3次,内捅一年不到,硬币掉进去打破了。进水问题等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的质量太垃圾了,报错u4门开关,开关接线端仔细再排查一下。我以前怕家里老人不会用,特意买了一个wifi ...

我这个倒 好,有7-8年了吧,没出过问题,就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