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老字號鑽石落地風扇FS1-45-4

楼主(2021-11-02):
最下面的套筒裡面有兩塊隱藏螺絲,一定要把套筒旋轉擰下來,才能拆開

這風扇不轉了,估計是啟動電容問題,於是taoboa了個回來更換

网友A:
看上去纯铜线包质量不错。我和父亲两台艾美特,一两年后都不动了,电机线包烧断。

网友:
更換啟動電容后,修好了吗?

网友B:
这种名不副实的老字号了,真正的钻石早就没有了,这个只是收购后的贴牌钻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名不副实的老字号了,真正的钻石早就没有了,这个只是收购后的贴牌钻石了。 ...

感覺質量還可以,畢竟金屬葉片,而且風量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纯铜线包质量不错。我和父亲两台艾美特,一两年后都不动了,电机线包烧断。 ...

確實做工好,線都沒出頭的,想用電筆測試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名不副实的老字号了,真正的钻石早就没有了,这个只是收购后的贴牌钻石了。 ...

我家還有一台老式的鑽石座扇,在飯廳服役,非常好,多年沒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