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女汉子又来了 拆机虎牌电饭煲 只能保温不加热

楼主(2021-11-02):
求助求助求助贴,我的日本虎牌电饭煲型号JPB-B180,电饭锅是电磁加热,需配合变压器使用,昨晚煮饭突然的挂了,按煮饭键都正常,底部风扇也是转动的,就是不加热煮饭,只有保温功能,按煮饭后水是热的估计70度左右,饭是煮不熟的,网上做了功课,:cool:1种可能性是:[上盖感温探头线断了]但是我拆机后发现线是好的。:cool:2种可能性是:继电器坏了。不好意思,继电器我不认识,嘿嘿嘿嘿           电饭煲我拆了好久才拆开,真不尴尬的说真的无从下手有大神知道的请多多指教!感谢关注!
最后补充:在排查过程中发现控制面板上只有个早炊》功能是可以正常煮饭的,别的煮饭功能都试过只能保温,那么是不是控制面板的问题比较大呢?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后吸一 吸我家可爱的猫咪~~~

网友A:
上盖应该有按键、温度探头之类的排线,看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如何证明是女汉子?

网友B:
日本的电器是110v的吧,lz的电饭锅在国内是咋用的.变压器吗?

网友B:
感觉像是保护了,电压力锅吗?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电器是110v的吧,lz的电饭锅在国内是咋用的.变压器吗?

嗯嗯,使用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保护了,电压力锅吗?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这个是带压力的,主要我也不懂,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盖应该有按键、温度探头之类的排线,看看有没有断路

好的,回头拆了看怎么来查

网友C:
如果是电磁加热的应该是主加热的功率组件坏了,电脑控制部分正常。

网友D:
能保温,说明加热部分OK,看看是不是保护相关传感器,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养的蓝猫吗?超帅的。

网友E:
都没拆看是加热盘还是线盘感应加热,不好判断

网友:
终于看到女汉子再次发帖了,太期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拆看是加热盘还是线盘感应加热,不好判断

了解了一下,是电磁加热的,但是按煮饭功能,是保温功能,水是热的,网上也找不到要关资料,所以只能来这里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磁加热的应该是主加热的功率组件坏了,电脑控制部分正常。

呀,我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保温,说明加热部分OK,看看是不是保护相关传感器,什么出问题了

好的,我去找找相关资料,看看传感器长什么样子

网友:
面板上有压力IH,电磁加热的

网友:
看到螺丝先拆再说。断线,脱焊啥的好搞定。最怕就是拆开了,肉眼可见的没有损坏,那就只有找师傅维修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拆再结合表具查故障,这种只看外观很难判断。
之前我的松下也是这种类似故障,能加热,但没完全煮熟就跳保温了。
拆开之后找了半天也看不懂,加上隔热层好像用的石棉,过敏受不了我就把电饭煲丢了,买了个新的还是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