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ac9拆机?这个是博通版本的ac9吗?

楼主(2021-11-02):
这个是别人给的,出租屋退房,ac9没有USB口,12v1.5a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博通版本,反正指示灯老化非常严重,是不是温度高散热不好还是灯珠电压过高?现在只有sys灯正常亮,其他全都黯淡无光

网友:
是博通版本的ac9

网友:
同款,昨天才刚在闲鱼卖掉50

网友:
上面都写Broadcom了,肯定是博通没问题

网友:
路由太多了吧!

网友A:
博通第二版,电信版本的,这个版本的内存基本都是128的,rom是8m的,换个16的可以刷梅林。

网友:
只有sys指示灯正常,而其他的灯都暗淡无光,这指定是老化了。
灯珠变暗的主要因素除了长期点亮、电压偏高之外,也跟灯珠本身有关。

AC1700

网友B:
我都怀疑这个机子可不可以正常使用,LED老话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道知道有一种蓝色的贴片LED是容易坏的

网友:
AC9免费的入了一个,刷了普通版官改固件,破解了千兆口的限制,还算好用,就是USB速度不敢恭维,不知道是不是我U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怀疑这个机子可不可以正常使用,LED老话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道知道有一种蓝色的贴片LED是容易坏的 ...

就是LED老化,同款机型,LED已经全换了,准备撑到报废吧。

网友:
我也是电信的博通,给下面的网络交换芯片加了散热器,夏天舒服多了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A:
博通第二版,电信版本的,这个版本的内存基本都是128的,rom是8m的,换个16的可以刷梅林。 ...

带USB的是8+128的不带usb是16+64的吧?

网友(2023-05-22):
带USB的是8+12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