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d121G千兆版本ac1200路由器拆机—首拆

楼主(2021-11-02):
首拆d121g,网上没有相关图片,大家其实一听到是三剑客的ac1200,基本上不用猜
闲鱼35包邮,带原装电源。百兆版本d121没意思,方案又是mt7628dbn+7612en,没拆,但是必须是这个方案,89不离十。这次拆的是千兆版本d121g,水星命名规则是dabx(g/null),ab是无线速率规格,比如2600mbps的路由器ab就是26,1900mbps的就是19。x是1或6或者8,1一般是比同规格路由器少一个lan口,常见于运营商定制版本。d191g和家亲移动定制版闲鱼多的是。而6或者8则是标准版或者turbo版?参考d126g和d128g,但是d268g说不过去。g/null是千兆版或者百兆版,可千万别买到百兆版,那玩意戒网瘾。根据命名规则,d121g即ac1200双频全千兆路由器,3个千兆网口,2LAN口。
不废话上图,mt7620da+mt7612en+rtl8367s三件套,都习惯了,2.4G有lna,5G啥也没有

网友:
同类型路由器基本35,看哪个舒服买哪个

网友A:
楼主这么多路由后来都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多路由后来都怎么处理的呢?

我的都按斤卖了

网友:
这主板真随和,一点也不和外形冲突

网友B:
那块波浪形是散热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多路由后来都怎么处理的呢?

买来玩玩然后闲置了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块波浪形是散热片吗?

陶瓷散热片

网友C:
楼主怕是对收接放大器有误解吧2.4G那个只是开关而已,5G2.4G都没有收发放大器。

网友:
哈哈,我比你早点,前阵子收了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怕是对收接放大器有误解吧2.4G那个只是开关而已,5G2.4G都没有收发放大器。 ...

那个2.4G部分是lna和Switch收发开关,四脚的芯片就是lna

网友(2023-01-26):
样子还不赖,就是不知道穿墙效果行不行

网友:
这外观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2.4G部分是lna和Switch收发开关,四脚的芯片就是lna

不像,你看拆其他带功放的路由器,lna是方形bga封装,周围还有很多电路负责供电,你做过音频运放肯定知道,放大器想要效果好周围供电电路得做好

网友(2024-11-21):
我想问下这款路由器可以刷openw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