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100A铜鼻子用多大烙铁能焊上

楼主(2021-11-02):
做个点焊机,连接线用铜鼻子和铜编织带,砸完后,测下电阻3.6欧,用焊锡堆了下,电阻1欧多点,用45w烙铁,但是焊点发渣,估计是温度不够,用风枪最大温度也没吹化,请问一下,这个应该用多大瓦数烙铁,大功率一般不怎么用,用火烧可以吗?

网友:
主要是铜带散热了 可以尝试风枪加烙铁一起

网友:
风枪没问题的,你时间没吹够吧?烙铁100w左右好用

网友:
锡锅,100w烙铁,50瓦烙铁+火烤,当然我基本就直接砸

网友:
没有大功率烙铁,可以试试放助焊剂,然后下面用打火机烧。

网友:
放在燃气灶上烧,30W的也能搞定

网友:
煤气灶上烧烧,化了点点松香

网友:
150w的凑合够用了

网友:
用酒精灯加热

网友:
用锡炉吧,沾锡后在压鼻子

网友:
防风打火机,烤着,再上烙铁

网友:
这种时候喷枪打火机比烙铁好用的多

网友:
觉得冷压就可以了

网友:
先吃锡后再砸。

多的话,最好买个小锡炉,400W左右即可,温度调到440度,随便沾锡。

网友:
用防风电火机几秒钟的事。

网友:
如果是1欧我觉得就算了把,这可不是啥好线

网友:
煤气炉上烤简单效果好。

网友:
500W外热式络铁可以,一个头子加热个把分钟能够融锡进去
承装公司大批量铜鼻子用的是浸锡电坩埚

网友:
找一个老婆不常用的银首饰,到首饰加工点,在线鼻子连接处融一点银上去,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上次便宜买的搭电线接头全松的,我是压紧后涂低温锡膏,然后热风枪400多度吹的勉强焊好。用烙铁和焊锡丝也是成渣渣。你这直接拿到煤气灶上烧不就好了,又没绝缘皮会化掉,看起来你的接头还缺点助焊剂:松香或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