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STECH MS8268万用表拆解,反应慢能否改善?

楼主(2021-11-02):
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这个万用表,貌似功能挺多的,自动量程:但是反应慢,还有些不稳定,今天就把它拆开看看,有懂这个万用的高手支支招,看看能否改善以上毛病,还有就是能否换成硬封芯片(具体啥型号),看图片。

谢谢观赏!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而且还用的AAA电池,省成本便于更换。
但是建议楼主先把电池换了,用1.5V的碱性电池,别用1.2V的充电电池。
芯片折腾无意义,反正我们一般都是好几块表,折腾芯片不如再买一块。
其余楼下请补充。

网友:
自动量程的万用表反应本来就比普通万用表慢。

网友:
反应慢也就这样了 没有什么必要改他  牵扯到的东西很多

网友:
软封怎么了要换,难道硬的就快? 理解有误。。。表盘坏,芯片都不坏

网友:
使用三节5号电池供电,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使用。

网友:
还可以就是电容才200uf

网友:
慢?改晶振啊

网友(2021-12-22):
居然主板上有四个可调电阻。

网友(2022-09-10):
慢要看根谁对比,或者说怎么才叫慢,怎么叫快,一插上马上就出结果叫快的话那哪个表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最简单,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