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动车用锂电池

楼主(2021-11-02):
买电池不但贵,也担心容量不足,想想,干脆自己DIY一个。
有人可能认为DIY的锂电池不安全。稍有些动手能力,控制好几个关键点,相信小白也能做好安全性够高的电动车电池。根据电动车的电池仓,工作电压以及所选择的锂电池体积后就可以着手准备材料。
目前新国标电池大多为48V。从安全考量,电池选用磷酸铁锂电池,电池体积、容量根据电池仓来确定。

购买材料:胶带、环氧板

带线插座

充放电保护板

找不到合适的大单体,选择了派能软包磷酸铁锂电池,单个3.2V/25aH,16PCS

准备用电池片极耳相互叠压的方式连接,也准备好螺丝

辅助线材、插座,也可以不买,直接焊接板子上

8个一组,两组对接,做个电池片极耳安装板

中间的小板为压片板,圆孔穿螺丝上下夹紧

差螺丝没到,到了开始组装。

补充内容 (2021-11-6 11:04):
补充不能发图片?

楼主:
第一次做,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软包的容易怀孕,还不如大方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的容易怀孕,还不如大方块的

温度不高不怕这个问题。

网友:
高手在民间哈哈哈

网友:
一直对软包的不放心。正品18650还是安全些。

网友B:
自己做更加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更加危险。

做过了吗?

楼主:
有没有知道帖子怎么编辑的?不能继续上传发图的?

楼主:
电池按板上的正、负极的标注插入后,将极耳正负相连的折叠好,再用镊子捅穿转几下就行;

这个环节开始认为很难,原因是电池极耳左右长短都有些偏差,不一致导致空位不好定型。
实际只要电池极耳装入后左右叠好压紧再用镊子暴力从上外下捅穿即可。
不用担心镊子会捅到电池包,有PCB板挡住,镊子是锥形的,镊子捅到大于PCB板孔径的位置就穿不过去了。

继续...

继续...

孔通完准备装螺丝

先前也考虑过这样电池并好后,螺丝帽怎么紧固的问题,有了镊子,这个问题又很好的得到解决:
镊子夹好螺丝帽放进去很容易扭上螺丝,先上里面那颗。

很快就上好螺丝帽

两组整好后装好串接线,在这步之前都不需要动烙铁。
串接线对面的两点就是48V电池线连接端;

电池组完,接下来焊上电池保护板:
电池保护板
B+接电池正极,B1接电池正正极后的第一组,依次B2、B3...一直到B15,B-接电池负极;
组好的电池正极线接电池组正极,电池负极线接电池保护板充放电端,电池组负极接电池保护板的电池负极接线点。
至此3.2V,16串48V的电池组组装完,外观装好环氧板,套入热缩套管加热收好就成。
想要再安全一些就整个金属箱子装进去。

补充内容 (2022-4-5 12:17):
需要注意: 组好的电池需做好防碰撞保护,特别是底部,用环氧板,防震棉隔离好。防止电池碰撞漏液。
电池组的一致性决定了电池的容量、充放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按板上的正、负极的标注插入后,将极耳正负相连的折叠好,再用镊子捅穿转几下就行;

这个环节开始认为 ...

牛逼plus  我真服你的这个电池连接盘。。。脑洞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plus  我真服你的这个电池连接盘。。。脑洞可以呀

大家相互学习的。

网友D:
我做过很多各种锂电池了,其实你这样用PCB搞连接根本没必要,用焊铝锡丝直接焊电池的极耳就好。你这样做出来的连接电阻并不低,用电池内阻表测量一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很多各种锂电池了,其实你这样用PCB搞连接根本没必要,用焊铝锡丝直接焊电池的极耳就好。你这样做出 ...

能买到一致性好的电池是做好电池的关键,螺丝连接极耳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到一致性好的电池是做好电池的关键,螺丝连接极耳方便拆卸。

确实,控制好单体的质量,基本上做出来不用再拆了。
连接电阻还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你的这个25安时的单体,一般内阻也就在1-1.2毫欧左右,但是只要稍微处理不好,连接电阻比电池内阻高是很正常的。16个电池,如果是0电阻连接,做出来也就16*1.2=20左右,但你这样的螺丝连接,单是连接电阻估计就要超过电池的20毫欧,所以毛估一下,电池组50毫欧肯定是有的。如果焊接,可以减小到30左右。
我用25安时的铁锂做4串4并的车用电池,做好的4并单体内阻才0.3毫欧,按说4串是1,2,即便我采用了2*25=50平的紫铜皮加上焊锡做单体之间的连接,做出来的电池组内阻也到2毫欧了,加上接线柱最后在正负极测量的内阻在2.7-3毫欧之间,已经超出电池内阻一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按板上的正、负极的标注插入后,将极耳正负相连的折叠好,再用镊子捅穿转几下就行;

这个环节开始认为 ...

谢谢分享,创意不错,也可以不用给电极打孔,把螺丝孔移到两边,压板锁住即可,保护电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