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尽查找电动自行车续航大幅下降原因,记一次刹车上泵拆解维修

楼主(2021-11-02):
前言

15年买的雅迪60V 20Ah电动车,踏踏实实的服役了5年,到去年电池续航只有十多公里了,到楼下修车店450换了一组天能普通电池,因为刹车油几年没有换过所以想让老板顺便把刹车油给换了,起初老板说一般都不换,我表示可以另外付钱,老板还是不愿意说只见过刹车油不够了加一点的没有换的,换了刹车就不能用了。。最终给加了一点店里的刹车油。

当时新电池续航里程大概30km,也没太在意,到今年不到一年时间就衰减到20km续航了,找过老板说要把电量耗尽测量才能确认是否电池问题,后来就搁置了。

忍不了频繁充电,同时对楼下修车店的售后态度不太满意,上个月在本地一家淘宝店换了天能黑金T3 60V 22.5Ah电池,480搞定上门更换。
卖家说这个电池正常续航能跑到50-60km不成问题,结果还是只有30km续航,两次换上新电池都只有这么一点续航足以证明不是电池问题,肯定有其他问题。

之前有时骑车的时候发现前轮有时有擦刹车盘的声音,专门骑到另一家修车店发现前轮转动又是好的,只能再骑回来。

然后开始其他原因,网上查了一般都是电机、轴承问题,也有可能是控制器和充电器问题(很少见),用手试了前后轮轴承都没有摆动间隙,而且没有轴承损坏的巨大摩擦声。所以轴承也可以排除,剩下就是电机和充电器了,电机老化测量很麻烦,为此还专门断开一块电池的连接线,测量启动和空载电流,测得启动瞬间电流可以达到4.xA,转速温度下来之后电流在1.2A,待机电流0.06A。虽然数据有了但是没有参照所以还是没啥意义。后来想了一下电动车电机应该每那么容易坏(退磁),毕竟没有涉过深水,也没有长期超负荷载重,而且电机还是800W和通用电气联合研发的,应该还是能用的住的。

接下来排除充电器,原车带的充电器是西普尔SP310,前面在坛子里也发过拆解贴,充满时间在6-7小时。换了新的西普尔SP330,发现同一时间的充电功率只差了10W左右,而且电池上的充电电压也是一致的(测量时都为13.5V),充电时间也没有大的区别,因此充电器也得以排除。

往后就在留意轮子,有一次把车停好发现前轮离地空转只能转一圈不到,然后又到楼下修车店,当时老板不在,留了电话让回来电话联系,后来修车店老板打过来说弄好了,是前刹锈了他给清理了一下,去看了一下应该是放了一些刹车油出来,刹车很软,但是前轮的确顺滑了,以为问题解决了就回来了。

到了晚上出门发现不对,前刹几乎没有力度,想到需要更换刹车油又找到平时熟悉的汽修店朋友帮忙操作排空气,刚好上次汽车保养更换的菲罗多DOT4刹车油还剩了一些能用上,结果在放油的时候发现上泵里面的油半天排不下来,找了半天原因最后发现是上泵问题,捏下刹车出油非常少,然后用店里的气泵枪吹,吹通了但是加油还是下不来。

然后跑到另一家电动车修车店买了一个刹车上泵,装上去又发现出油口太长,跟原车的外壳有干涉,最后勉强装上了,汽修店的朋友给排了空气装车完毕,当时感觉手感还是比较软,但朋友说没问题刚换好的都有点软。到这时前后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朋友怎么也不肯拿钱,转的钱又给退了回来。准备今天买包香烟送过去,开店有成本,工时就是成本,都不容易。

以为这次结束了,骑到路上和家里领导都感觉前刹太软了,说明还是没搞好,朋友毕竟是搞汽修的,平时没弄过电动车,还是得找专业的电动车维修店才行。这一次最好还是能用上雅迪原车的上泵,雅迪原车的泵油杯明显比后来店里买的要大,而且上盖下面有一硬一软两层密封圈,后买的只有一层软质密封圈。到深水宝上查了一下好像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款,只能看能不能把原车坏的泵修好。

原车的泵毕竟还没有卡死,只是不出油而已,就到网上研究怎么拆,最终跑到机电城买了一把卡簧钳,得以把里面的活塞拆出来。本以为里面会有锈或者脏东西,但是发现跟油杯一样很干净,还是作了一番清理装回,在装的时候发现皮碗不太好装,装好之后重新拔出来仔细看了一下,原来前面的皮碗已经破了,只是很不明显。这就能解释的通为什么上泵会堵,但是气泵枪吹桶了还是不行。

之前前刹很硬,轻轻一捏立即刹停,但是这个状态应该也不正常,而且经常有擦盘的声音,停下来摸过一次前刹车盘烫手。

先看一下网上卖的刹车泵照片,价格不贵30左右,现在基本都是连刹把一体的,包括刹车传感器也带在上面。

上盖标识,DOT3/4的油都可以

上盖,双层密封垫

观察窗和活塞口

出油口

LBN应该是品牌,但是查这个品牌都是成套的碟刹套装,找不到跟这个完全一样的上泵。

卡簧钳,机电城15,深水宝七八块钱,以为今天能搞好买了一把结果还是要等皮碗配件。

卡簧钳的用法,跟普通尖嘴钳差不多但是头更尖前端更细,这个卡簧属于内卡,对应的钳子也是内卡,用力会让卡簧直径缩小。

活塞特写,靠近弹簧的前皮碗已经拆掉了,捏刹车的时候刹把带动右边的活塞头往左推动刹车油,靠的就是2个皮碗。

破了的小皮碗,照片上压根看不出,只是一道裂缝。

拆解全家福

在网上买了一套橡胶件(2个皮碗+1个油封)准备到货换上,在这些配件的淘宝描述上看到一段话,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皮碗有可能就是去年混加刹车油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以前喜欢骑快车急刹多,推力太大造成皮碗破损。

整个排除续航下降的过程可谓艰辛,希望这一次是终点。
现在一般的电动车维修店都是直接更换上泵一套,基本没人修,实际上如果有卡簧钳的话修起来也不难,本人纯属为了追求完美瞎折腾。

全文结束,感谢各位观赏。

楼主:
帖子开头写了很长,主要是为了给各位坛友排插电动车续航大幅下降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过程虽然坎坷,结局还算完美。支持

网友A:
加的刹车油不行,损坏了刹车?

网友B:
前刹擦碟都能糊弄这么多文字出来,楼主真是会玩

网友C:
后来可以跑多远?电瓶一般也就30kg公里吧  说50公里以上都吹牛的  比如逆风  体重等原因  我换的40a锂电池 也就80公里  电瓶车是新的

网友D:
就是前轮半刹车状态的意思,一般推一下车就知道轻重了吧

网友E:
续航下降还是要先检查胎压和刹车,从最简单的地方找起是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刹车油不行,损坏了刹车?

具体原因暂时不清楚,有可能是去年混加的刹车油,也有可能是自己之前习惯大力刹车导致皮碗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刹擦碟都能糊弄这么多文字出来,楼主真是会玩

主要为了给其他用户分享自己的排查经历,文字糊弄的多又没奖励还得浪费大把时间,图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可以跑多远?电瓶一般也就30kg公里吧  说50公里以上都吹牛的  比如逆风  体重等原因  我换的40a锂电池  ...

影响因素确实很多,不过20Ah铅酸五六十公里续航是真的有,在论坛和淘宝评价都见过,

这一次还没有经历完整的充放循环,等后续再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前轮半刹车状态的意思,一般推一下车就知道轻重了吧

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前轮空转可以好几圈,推车也没有感觉特别重,但骑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擦碟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航下降还是要先检查胎压和刹车,从最简单的地方找起是应该没错

感谢关注。
之前到两个修车店都看过,一看前后轮空转都正常,找不出原因,胎压自己后来也比较注意,之前最高前后轮打过1.6/2.0,现在掉到1.3/1.6,期间续航没太大差别,所以问题肯定还是出在刹车或者其他地方。

网友F:
我之前也是刹车有问题,换油后排气始终没搞会,但是骑个半个月左右气会自动跑到上泵去了,就正常了。。。另外我的小牛M1,骑了3.3万千米了,现在最高车速比以前慢了3km/小时左右,大概是什么原因,以前能开到40km/小时,现在只有37km/小时了。前后轮感觉也不紧的

网友G:
谢谢lz分享。开始以为是电动汽车,原来是电动自行车
正好我的小牛感觉刹车也有点软,有空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是刹车有问题,换油后排气始终没搞会,但是骑个半个月左右气会自动跑到上泵去了,就正常了。。。另 ...

其实我也不太懂,连调刹车都是到店里弄,这次是实在没法子了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等上泵修好了就还去店里换上,自己搞刹车油也是怕空气排不干净。

你说的极速问题,3万多公里估计电机、轴承、控制器多少有点损耗吧,具体要看楼下哪位大神来解答。

网友:
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lz分享。开始以为是电动汽车,原来是电动自行车
正好我的小牛感觉刹车也有点软,有空排查一下 ...

估计刹车油含水量太高了,理论上电动车的刹车油跟汽车一样到了一定里程数/时间就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刹擦碟都能糊弄这么多文字出来,楼主真是会玩

估计楼主玩过禧玛诺自行车油碟,然后入门摩托车油碟很容易。我只玩过线碟,速联BB5卡钳很灵敏,有滚珠装在减小摩擦力,双边线碟卡钳制动力较小。

网友:
现在这是超标车,接近电动摩托车了。新国标锂电24Ah的5,60公里很正常,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