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拣一个比较大的变压器,电梯控制柜的(XIZI OTIS(XZ-3087))

楼主(2021-11-02):
说是次级110v已经烧坏了才报废的,我自己去机房捧回来的太沉了。

楼主:
忘记说了做点焊机变压器不错吧?

楼主:
初级线圈0-415接220v,不要浪费线圈、次级拆掉接25平方电缆

网友A:
改不了,我也拆过一个,功率不够。

网友B:
那组直流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在哪藏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组直流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在哪藏着呢?

直流输出那一个整流板在变压器上面的铁板下面,3个小螺丝的就是。

网友:
卖废铁估计能值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我也拆过一个,功率不够。

效率不如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废铜吧

您说的有道理,自己买个小的点焊机板子没多少钱,没准这个变压器买了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我也拆过一个,功率不够。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一个300W的无影灯变压器都行,这个功率不止300瓦。我的变压器带110v抽头,而且我还是用的220v,感觉如果用110v抽头并联功率还可以增加,点焊还应该能更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一个300W的无影灯变压器都行,这个功率不止300瓦。我的变压器带110v抽头,而且我还是用 ...

感觉您的220v绕组全部利用上和110v并联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您的220v绕组全部利用上和110v并联是一样的吧?

输入电压不变,功率会翻倍。长时间使用肯定不行,但是点焊仅仅使用很短的时间,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E:
1千多瓦,可惜没有220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千多瓦,可惜没有220输入,

初级绕组0-450接220v,次级重新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1-12-11):
多宽不知道,看高好像还没我手里的一个650瓦的高。会不会是虚标了功率

网友:
这种变压器和微波炉变压器的区别就是,,这种会磁饱和,,

网友F:
1千400多VA?够大啦,做点焊机绰绰有余,就是初级线圈别坏了就好,要达到满功率需要重绕初级么?

楼主:
哎说做个点焊机那么容易?微波炉变压器在地上躺了两年也没动工

网友(2022-03-06):
引用 网友F:
1千400多VA?够大啦,做点焊机绰绰有余,就是初级线圈别坏了就好,要达到满功率需要重绕初级么? ...

太大了,没大的用处,做点焊机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