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博菲利FD208折叠电动自行车控制器LSW913-37-1拆解

楼主(2021-11-02):
配套仪表790:以下图片网上收集的。

车子图片:

网友:
大电容好像怀孕了,肚子鼓起来了

网友A:
用料比踏板电动车控制器好。7805到现在没有淘汰,大压差应该用MP2307等开关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踏板电动车控制器好。7805到现在没有淘汰,大压差应该用MP2307等开关降压芯片。 ...

这种结构也有好处,简单可靠。反正单片机电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也有好处,简单可靠。反正单片机电流小。

不少地方在用线性稳压,比如LTC3780升降压板也有7805芯片,占电路板位置很小。好点的线性稳压芯片空载功耗极低,省得用多路输出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