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24寸液晶显示器横线模糊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02):
戴尔24寸,确认开机logo 以及vga  hdmi输入,都是同样的故障,字迹模糊,满屏横向线条。求大神指点如何到付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幕问题。手上没有多余的配件测试哦!

网友:
排除线和电脑的问题,就换电容

网友A:
为何不考虑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考虑是显卡问题?

这么问 估计是以前正常的
排除驱动板的方法是 测量相关接口的电压 及电流。

网友:
开机dell的logo会不会花屏?  我到时有23  24的dell显示器    你需要我可以拆给你试验

网友:
显示器背面拍一拍试试,有排线接触不良也许有效

网友B:
拆开看驱动板,是否有电容鼓包驱动板故障可能性大。可以去掉信号连接线,开机面板按出菜单项看看是否仍然有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驱动板,是否有电容鼓包驱动板故障可能性大。可以去掉信号连接线,开机面板按出菜单项看看是否仍然有 ...

电容,主板没有明显异常,开机LOGO就有这个故障了,这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