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桥直流电脑风扇(MAZUBA MF-EZ480H)

楼主(2021-11-02):
待机时显示温度,显示屏下面是eco触摸按钮--根据温度调整风量,看似智能实际却不实用,因为这个模式下不能叠加其它自然风模式,也不能叠加手动风量:

左边按钮调风速,右边电源开关。

下面是立柱底部,用一个大塑料螺丝固定在底座上。中间是连接电路的插件。

拆下立柱底部小螺丝,拿开盖板,可以看到内部升降机构。

直流电机:
和转向小电机

下面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在风扇待机时有吱吱声:

下面是说明书:

网友A:
还是喜欢用交流电机风扇风力大,吹得爽爽的,直流电机不够好了。

网友:
双滚珠轴承不错,只是网购价格300元以上有点贵。软叶微风夹扇也不错,虽然无法调速,但是冬春天不用时收纳体积小。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格力旗下的?当年买格力全屋空调,送了好像这个牌子的电高压锅。
没用两年就坏了,安全阀的出气口总是关不严。
感觉这个牌子的做工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用交流电机风扇风力大,吹得爽爽的,直流电机不够好了。

直流无刷风扇调速更好控制。交流电机慢速时不稳定,晚上电压高风扇转更快,容易把人吹伤,直流风扇电源是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用交流电机风扇风力大,吹得爽爽的,直流电机不够好了。

直流风扇的自然风模式很好用,睡觉一直开着也没事,而且都用上了滚珠轴承电机声音很小。不像交流电机风扇在最低档就是关了热,开着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