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锯片更换问题求解答!新手入门!

楼主(2021-11-02):
买了角磨机送了木材锯片,但发现中间的孔和角磨机配不上。咋整啊?角磨机和锯片不匹配吗?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
要加变径圈

网友:
20变16的变径圈

楼主:
变径圈是什么?网上有没有卖?

网友:
角磨机千万不要装切木头的锯片,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
楼主最好买一份高额度的人身意外险,还有伤残险。额度越高越好
角磨机上锯木片,真的觉得自己命长了?

网友:
角磨机安装木头锯片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不要用!除非角磨机是装在一个稳固的底座上,不过如果能搞到这样的底座就不如进个电圆锯了实在不行搞个云石机也比用角磨机安全。

网友:
角磨机绝对禁止安装任何有齿类锯片!!!安全重要!!!

网友:
那是让你不要用

网友:
不要用,不要用,不要用

网友:
变径圈是锯片搭送的,不过角磨机用木工锯片确实危险,最好别用

网友:
正常都是有配一个变径圈的吧?可能是你不小心弄丢了。没关系,剪一小段直径2.0mm的铁线,绕成一个圈也是可以用的,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
用个切片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装锯片真不敢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切木头,都有什么惨剧?不明白,请讲解一下这些血淋淋的故事。

网友:
之所以不匹配,就是不要让你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切木头,都有什么惨剧?不明白,请讲解一下这些血淋淋的故事。 ...

去木工论坛多看看惨案是肿么发生的?

网友:
楼主这么土豪,买个电圆锯吧,角磨机装锯片,致残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切木头,都有什么惨剧?不明白,请讲解一下这些血淋淋的故事。 ...

真好奇的话可以自己买个回来试试,但要记住,是你自己好奇要买要试的,跟我们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