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热水器水位传感器 四线导电式用的水电阻模拟开关短路电阻

楼主(2021-11-02):
一图解千文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
水位是水位
温控是温控吧

网友:
我的是五指山造型…1温度感应+4水位不锈钢柱…

网友A(2022-03-31):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 ...

定时器加温控器。但总价计算下来,还是换个控制器划算。

网友B:
两线式的水位温度传感器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B:
两线式的水位温度传感器又是什么样的

在红、白两条线上加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电流从公共端流入时只能从红、白中的一端流出,然后让电流从红、白的另一端流入,这样就可以节省两个接头了

网友C:
知道这种七芯的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吗?手上有这种控制器,但是买不到传感器,想弄几个电阻骗骗它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C:
知道这种七芯的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吗?手上有这种控制器,但是买不到传感器,想弄几个电阻骗骗它
...

桑乐太阳能专用的,他还有一个元件盒,一排压线端子接有水温水位和管道温度传感器等转接一下子后到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