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9元的角磨机切割一个卡缸的冰箱压缩机

楼主(2021-11-02):
49元的易博角磨机(本论坛爱淘优惠购里面实际29元到手),能用,力道一般般。
切割一个刚坏的西门子冰箱的卡缸压缩机。加西贝拉品牌。
找到卡缸的原因。
就是簧片疲劳断裂,卡在活塞和上止点之间,活塞动不了。
看来压缩机迟早是要坏的。时间问题而已,疲劳。
这个西门子冰箱用了十来年。

网友:
话说已经没法复原了吧

网友A:
后开关角磨机白送都不要

网友:
看来得换个压缩机了。。。楼主功夫了得。

网友:
看来29元,有点贵。

网友B:
骨科医院的外伤患者,绝大多数是角磨机送进来的

网友:
换个簧片,在焊起来,还能突突突么?我还是喜欢开关在前面的手持砂轮机,发现不对劲,关机比较快。

网友:
西门子 博世 可是号称的高端家电啊,要传三代的,结果十年了这么拉跨吗?卖场工作人员那叫一个牛,跟卖LV似的。
一个小单向阀簧片,烂了一个压缩机。。。
幸好当时没买,其实因为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骨科医院的外伤患者,绝大多数是角磨机送进来的

我很赞同,所以一直不敢买这个,宁愿小钢锯自己慢慢锯。

网友C:
怎么这么干净?
换个弹片,焊起来就修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么干净?
换个弹片,焊起来就修好了?

我估计这个簧片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这个簧片没有卖的

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这个簧片没有卖的

买无油空压机的簧片改造一下

网友:
焊接后打磨,试试

网友:
西门子垃圾,我有一台超过16年的伊莱克斯冰箱,还在嗷嗷工作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后开关角磨机白送都不要

别做梦了,好的也得上百元,前置就牛逼了?就一个开关的位置设计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骨科医院的外伤患者,绝大多数是角磨机送进来的

医盲别扯淡了,你去调查过了?跌打损伤才是骨科外伤的主流诊治客户!角磨机不改装 作,基本不会出什么事情!出的事还不如电瓶车事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做梦了,好的也得上百元,前置就牛逼了?就一个开关的位置设计而已! ...

前置不牛逼,但是安全
后置开关缺点在于开机的时候只能单手握持,并且插电源的时候不好判断机器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不懂就别在这乱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医盲别扯淡了,你去调查过了?跌打损伤才是骨科外伤的主流诊治客户!角磨机不改装 作,基本不会出什么事 ...

具体到“手外科”,交通事故有定点医院,普通医院接的普通外伤,十之七八来自建筑装修,其中又以角磨机占比最高

网友:
前置开关,就是松手就停,后面这个拔动开关的,必须要用手去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