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双11上车的随身wifi

楼主(2021-11-02):
11月1日凌晨18点从淘宝18元购入。一共买了2个。
因准备考试中,先简单拆下。

没有卡槽,超级密码可轻易获取。参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727-1-1.html

问题:焊接上sim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硬改。

楼主:
还没有改插槽,也没有充值,为什么是灰色的。设备不会是坏的吧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   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   18.2

看看你的数据开关是不是灰色,为什么我得一直是灰色

楼主:
有车啊,不过现在26了。。。。。。。。。。。。。。。。。。。。。。看看双11当天什么价格

网友B:
这叫网卡 不叫随身wifi

网友C:
到目前还是这款最合算!
现价26¥    ¥Gr4FXtzIt90¥  https://m.tb.cn/h.fVDZqnp
骁龙410方案,天线配套也齐全,性能优异,
拆去电阻一个;补跳线一根,
焊上卡槽
完美!

网友:
配套工具:

https://yzbo.lanzoui.com/i2Zn5vv0zbi

随身WiFi小工具_V1.2.1.ap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目前还是这款最合算!
现价26¥    ¥Gr4FXtzIt90¥  https://m.tb.cn/h.fVDZqnp
骁龙410方案,天线 ...

我买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还没硬改,就是拿到手的状态,那个数据开关是灰色的。是不是改完插上卡就可以点开变成彩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网卡 不叫随身wifi

把它插在移动电源上就能实现随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目前还是这款最合算!
现价26¥    ¥Gr4FXtzIt90¥  https://m.tb.cn/h.fVDZqnp
骁龙410方案,天线 ...

卡座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网卡 不叫随身wifi

论名词使用的重要性。。。。我是个糙汉子

楼主:
我买的不是这个。

我买的
              SIM 6P 抽屉 5个

网友:
这玩意有啥用

网友:
我用签到券,到手14左右

网友:
卡槽  C-742

网友:
扫码注册了以后估计就不是灰的了

网友:
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最近这么多人撸,但是手机开热点不必这个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