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硬盘外接电源,快被滋滋声音吵崩溃

楼主(2021-11-02):
拆3.5寸硬盘外接电源,快被滋滋声音吵崩溃了,大锤砸开,大家帮忙看看怎么维修啊?谢谢大家

网友:
扔掉,自己用一个剪线12V电源加一块5V降压板改

网友:
变压器上滴点胶,固定一下应该就不吵了

网友:
你首先判断一下声音来源呀。就一张图,神仙也救不了你。

网友:
用个12V电源加5V稳压板 或 用12电源和5V电i源做个硬盘电源。

网友A:
在变压器线圈和磁芯那里滴腊,腊温度加热温度高点渗透性好

网友:
接长点的线,然后放到室外去,就听不到了。

网友:
哇塞!这电源不值得修啊!修着玩可以,给硬盘供电的还是买个好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压器线圈和磁芯那里滴腊,腊温度加热温度高点渗透性好

空隙已经滴腊,还是有声音啊

网友:
这电源垃圾到家了,,非常伤硬盘,,抓紧时间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线圈点502,渗透性好,但是这电源太差了。应该换掉。硬盘保命要紧。

网友B:
建议换电源太差劲了硬盘杀手,实在不想换502或者松香滴变压器线圈里面。

网友:
大部分路由器12V电源都可以带的动。

网友:
电源太差了。应该换掉

网友:
你把初级那电解电容换掉看看,尤其是那小个子电解电容。大个子拆下检查下。振荡频率低了的话,变压器质量再好也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电源太差劲了硬盘杀手,实在不想换502或者松香滴变压器线圈里面。

请问滴线圈什么位置?漆包线里面还是?

网友:
第一次看到硬盘盒电源这么垃圾做工了。

网友:
看pcb板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滴线圈什么位置?漆包线里面还是?

你把变压器想像成一个扬声器就知道滴哪里了动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变压器想像成一个扬声器就知道滴哪里了动动脑子

需要破坏包裹漆包线的塑料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