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9元拯救ThinkPad X200的背光

楼主(2021-11-03):
lenovo的ThinkPad X200,购买于2009年,使用到现在已有12年了,除了性能差了些,日常办公用用还是没问题的。最近背光出了问题,经常开机不亮,然后合上盖子休眠一下,再打开又能点亮,有时能用个几个小时不灭,有时又只能坚持几分钟就灭了,实在忍无可忍,拆!开机了,指示灯状态正常,就是无背光,不论插适配器还是用电池,都不行

拆开看看,有时又能点亮:

有时又灭了:

算了,上淘宝再买套配件更换下吧,我这个是在2013年左右更换过LED背光的,商家是在原来的高压板上改过的,加了一个LED的驱动板:

芯片被打磨,不知道型号,查不到资料,不然可以修复原来的驱动板:

淘宝下个单吧,便宜是便宜,尺寸比我原来的大,估计得费力气改改:

到货了,卧槽,卖家发错货了,发了个显示器的双灯条驱动板:

灯条也是发了2根:

再次购买,后来检查发现驱动板上的VCC没了,拆机查找中.......

原来是保险烧了,嗯,直接短接,简单粗暴有效

临时试机,成功点亮,只是跟原来的灯条不匹配,需要插电源适配器才能点亮,得换led灯条.....

拆了一堆螺丝和配件

拆吧,过程省略,这是拆下了U型槽,把LED灯条塞进去

装好led灯条,复原屏幕,话说这个屏线功能不止负责显示,还外接摄像头,蓝牙模块还有用来熄屏的霍尔开关

装回主板,屏幕,试机,亮度比原来的亮,还有亮度控制跟我原来的相反了,原来调亮现在变成调暗了,算了,9元钱的驱动,还要啥自行车

看看,这新的驱动三围比原来大一圈,得想办法瘦身了

使用电池也能点亮背光了

想想办法吧,拆了接插件,大不了直接飞线,这样能省不少空间,再把多余的PCB截断,终于可以贴到原来的指示灯条上了,就是还有点宽

根据空间,再把PCB打磨个凹槽,终于可以放进去了

试机测试中:

装上B框,完美修复!

再继续战斗几年吧!

网友A:
这手艺不错,好水平

网友B:
电感碎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碎了哈哈哈

大婶目光如炬,佩服佩服!是我在打磨PCB时,无意中用锉刀磕了下灰,没想到磕到了电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不错,好水平

惭愧,惭愧,只是更换了模块,如果能修复原来的驱动,那才叫好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只是更换了模块,如果能修复原来的驱动,那才叫好水平。

我这个X200,白色也不够白,想换根LED,就是怕配不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X200,白色也不够白,想换根LED,就是怕配不到合适的。

你还在用CCFL背光吗?那个时间长了亮度下降,显示也会偏黄

网友D:
大师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好手艺

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大湿吗?瞎折腾而已。

网友E:
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艺高人胆大啊

你要这么想,大不了折腾坏了外接显示器用,没准就修好了呢?所以……就修复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在用CCFL背光吗?那个时间长了亮度下降,显示也会偏黄

是啊,年头久了,怕卡扣老化,舍不得动。我还能再忍忍。(笑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在用CCFL背光吗?那个时间长了亮度下降,显示也会偏黄

X200现在还是主力机啊,还能用PS抠图呢,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00现在还是主力机啊,还能用PS抠图呢,噗

不错不错,我的X200也是一路折腾过来:内存加到8G,硬改加装了msata的SSD,CCFL改LED背光,Express扩展USB3.0,目前还想改个Type-C的电源口,这样就能用PD电源供电,外出少带一个电源适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年头久了,怕卡扣老化,舍不得动。我还能再忍忍。(笑哭)

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我的X200也十多年了,我都经常拆,清理灰尘啥的,也没啥卡扣坏的。

网友:
本人小黑迷一个,从一直T系,从T40---T60---T200,后来不专门从事计算机工作了,改商务本X230T,它还在服役的路过帮顶,LZ维修过程对小黑迷们,也是一个学习借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X200现在还是主力机啊,还能用PS抠图呢,噗

我的I7的X230T已经装上WIN11了。。。。用的很舒服,关键触摸IPS屏可以翻转当平板,演示PPT时,一下就能惊艳四座。还带一支红点笔,装起B来,那是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I7的X230T已经装上WIN11了。。。。用的很舒服,关键触摸IPS屏可以翻转当平板,演示PPT时,一下就能惊 ...

带T的机器好呀,我见过一台比较老的X200T,只是原装笔不见了,可惜了........

网友:
的确有点难度

楼主:
难度系数1.0,不算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