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屏幕有显示无背光,求助

楼主(2021-11-02):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求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机器是神舟K580S,芯片组是HM76
屏幕是老式厚屏40pin接口

已知屏幕背光完好(拆下屏幕使用外接驱动板是测试过)。
换了两块屏幕都是无背光。
已知屏线是高分屏线且无问题,换了一条新屏线也没有点亮。

起因是本人把768P的原装屏换成了1080P的高分屏,起初就会有些屏闪,时暗时亮,我以为是屏幕或者屏线老化。
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就是亮度极低不能调节,但是不至于到没有背光的地步。然后我换屏线之后就彻底无背光了,新旧屏线都是如此。

主要想知道主板上面关于背光显示的芯片我这种非专业人士能否换修?

网友A:
以前thinkpad很多本子主板上的保险烧了会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thinkpad很多本子主板上的保险烧了会有这问题

请问是如何找到并确认烧保险

网友:
我的一个HKC的就是温度高烧了可恢复保险就是黑屏,自己找一下好像是保险的符号吧有没有屏边板看看

网友:
屏幕单独用驱动板能点亮?那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如何找到并确认烧保险

主板屏接口附近找带F标记的,断电电阻档量一下,正常是0欧,坏了的阻值变大或无穷大

网友:
先看看灯管有没有烧掉

楼主(2022-04-02):
引用 网友A:
以前thinkpad很多本子主板上的保险烧了会有这问题

太棒了,果然是保险烧了,在主板背面。所以都看不见,拆开看了,烧了,烧黑了,换上新的就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