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ppr内丝怎么拆(已拆下)

楼主(2021-11-02):
朋友刚来电话,下午手欠想把铁管拆下改ppr,悲剧了,当初怕漏缠麻了,再加上锈蚀,粘死了,内丝跟着转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ppr弯头内的4分内丝取下来。刨墙是没办法的最后一步。孩子有个实验酒精灯,准备烧下试试。还有什么好办法?图上白色直管是4分变6分铁管加活节。手里还有个安泰信的风枪。
用酒精灯直接烧,热传过去一会就连内丝拆下来了,没想得那复杂。

网友:
内丝跟着转,这个PPR配件就是废了,想加热重新熔合?难

网友A:
有内丝的热熔头啊,跟角阀一样拧进去,然后再上到热熔器上,热了后拔掉,一块融个内丝直接

网友B:
这个恐怕得刨墙了

网友C:
角磨机切掉外面的部分,把剩下的部分连同内丝一起加热拔出,然后更换热熔内丝接头,搞定!   每年不知道要搞多少这个,现在看到这样的完全没难度!

网友:
看来好像是在直播啊
按照6楼的方案行不行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切掉外面的部分,把剩下的部分连同内丝一起加热拔出,然后更换热熔内丝接头,搞定!   每年不知道要 ...

谢谢,就是这个方案,主要是切掉多少,外丝扣头在内丝里,用什么加热?切多了,肯定不能用火了,热熔器没有能插进4分管的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得刨墙了

刨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最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内丝的热熔头啊,跟角阀一样拧进去,然后再上到热熔器上,热了后拔掉,一块融个内丝直接 ...

现在主要外丝在内丝上弄不下来,弄下来怎么都好办了。

网友D:
如果PPR部分不转就金属部分转,那么就可以直接热风枪300度吹金属部分连内丝一起拉出来,然后买一个内丝修补头和30块的烫机重新烫一下,如果外面的PPR也一起转就只能切瓷砖了。
买修补头时多买几个接头练练手,免得经验不足一次搞废!!!

网友:
网上有卖专门对付这种情况的热熔头和修复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PPR部分不转就金属部分转,那么就可以直接热风枪300度吹金属部分连内丝一起拉出来,然后买一个内丝修补 ...

就内丝金属部分转,找人整,人家说干不了,估计一个是小活不爱干,另一个是钱没到位。用风枪怕热风拐吹到弯头ppr上,还是热传导安全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外丝在内丝上弄不下来,弄下来怎么都好办了。

外丝这么长,上管钳啊!不行就上管+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方案,主要是切掉多少,外丝扣头在内丝里,用什么加热?切多了,肯定不能用火了,热熔器没 ...

去借一个热熔机,你就知道怎么搞了!  不经常用没必要买!  虽然便宜!

网友E:
有问题 问小破站呀 分分钟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丝这么长,上管钳啊!不行就上管+力

内丝跟着转,尽可能温柔点把内丝弄出来,万一把弯头整坏了,不得刨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借一个热熔机,你就知道怎么搞了!  不经常用没必要买!  虽然便宜!

手里有个热熔器,直接搭管上不行,散热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 问小破站呀 分分钟教你搞定

小破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内丝金属部分转,找人整,人家说干不了,估计一个是小活不爱干,另一个是钱没到位。用风枪怕热风拐吹到 ...

你这个烫机都上不了,只能热风吹金属部分或者火烧金属部分加热到250度左右然后拉出来,不是吹PPR部分,就吹裸露在外的金属部分。
有两种修复头,一种是只有金属部分,直接烫进去,但这种怕是不太牢靠,另一种是带PPR的,把原有老头当一个直接再烫一个内丝接口上去,这这种因为是PPR对PPR,安全系数和耐用性都比第一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