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旧手机的CPU、GPU、存储芯片啥能拆下来二次使用?

楼主(2021-11-02):
如题,有没达人拆手机硬件,然后组装到别的电路上?求指路

现在的手机性能这么好,哪一天不用了,CPU、存储芯片放在那儿不用多可惜啊

网友:
emmc和ufs看型号可以做u盘,ssd。
老的也许可以同型号机器移植。新机器的可能加密内容。移植难度大吧

网友A:
看方案。

LPDDR 可以用在一些高端SOC,某些电脑上,但是折腾成本过高。

MTK,HW的很不开放,就要做他想了,当沙子材料回炉吧。
高通方案主板的有些能刷linux ,不过外设驱动都要自己折腾,非大神同样不要折腾 。

最容易利用 的就是 EMMC。
UFS 还不行,目前没有很好的主控支持。

网友:
多了去了 大到屏幕 小到振动器每个都能变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方案。

LPDDR 可以用在一些高端SOC,某些电脑上,但是折腾成本过高。

说得比较具体了。

花钱较多的、又可惜的东西不少,屏幕、摄像头也不错,但个人也基本不能重用。无线部分,个人更是。
主要原因是厂家不共享相应的驱动资料。

充电管理也难利用

别的周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很难重用了,因为现在制造比n年前精密得多了,基本不兼容,甚少兼容的。

网友:
会gcc或者python、Java的话,可以用linuxdeploy在旧手机上玩玩centos、debian之类的,可以在手机上搞个web小网站

网友A:
劝你断了这个念想.

现在厂家就是玩迭代,挤牙膏.
厂家就不希望民间瞎折腾, 资料只给有量的,你一个DIY圈能跑多大量,拆垃圾对厂家有益?.
你看看臭鱼家,有很多剪板的CPU有多便宜.
一则是没资料,二则是现代的封装不利用DIY,三则不知好坏.
再看资料丰富,不是BGA 封装的就能卖高价.
总的说就是不能产生利益,不值得折腾.

像国内的全志, 没记错的话当年是靠索智芯舞这些二次开发商做活的.
安卓兴起时,由于没有基带方面的积累,只好做做平板业务.
高通MTK也玩平板,那就只好退居 电视盒子业务.

现在IOT设备玩得火, 他们也意识不能得罪小开发者了.
也放开了部分资料, 很多全志的方案都能刷成linux/安卓, 一下民间玩全志的人就比较多.甚至一些老旧的低性能 处理器都能出货.
而MTK 盒子就不行,只能有胡乱刷同方案配置的安卓.

有些东西就是靠资料带火的,
我记得早些年,玩路由器硬改,二手最值钱的是 ar 的,
因为资料多,甚至有官方的人员参与民间驱动开发,
外国大神也都愿意去适配,可折腾性很高.

后来自己进的路由器,每换个版本都喜欢拆开看方案是不是 ar 的.
印象中进来一批FAST的,拆开一看是新方案,MTK,以为是垃圾.
没想过了一两年,MTK的7620 在智能WIFI的口号下火了起来...
一些没卖出去的FAST我都拿出来硬改了.

--哈哈,随手打的字,有点乱哈,见谅.

网友:
如果能利用,做个高清播放器也好啊,现在手机解码4K高清都没有问题。

网友:
旧手机的CPU、GPU、存储芯片都能拆下来二次使用,市场上有二手芯片做的手机。都是拆机件做的

网友:
手机的元件都是很小的, 很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断了这个念想.

现在厂家就是玩迭代,挤牙膏.

那可惜了,我不擅长折腾硬件
更不是大神了

网友:
需要设计供电、主板、电气性能等。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通用性。

网友:
如果用来做机顶盒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收旧手机、破手机,旧手机换刀、换剪子,换锈钢盆……
(老乡,来我这换吧,我不骗人,我这盆会秀)

网友:
不用考虑手机拆机拆零件,  能开机 想办法优化精简 调整 系统 算了。

网友:
旧手机能开机的话,本身就能做很多用,比如做防盗报警器、自行车高级码表、行驶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