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三星红卡已升级

楼主(2021-11-02):
这前天晚到今天上午,京东三星红卡促销,512G红卡仅369元(另返800豆),买了一片。

回家测试发现,相较今年618购买的红卡,现在的红卡已更换主控和闪存。

01/外观
外观上两张卡外观一模一样,型号都为MB-MC512H

02/配置
今年早期版本的红卡采用SM2705主控+三星3DV4 64层闪存组合,可用容量相对较小

Model: Lexar    uSD UHS2 RDR
Fw   : 1032
Size : 488350 MB
SD Controller: SM2705

Bank00: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02: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04: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06: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08: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10: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12: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Bank14: 0xec,0x1e,0xd9,0x3f,0x88,0xcb,0xec,0x1e - Samsung 3dv4-64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而现今版本采用SM2706主控+三星3DV5 92层闪存组合,可用容量相对较大
Model: Lexar    uSD UHS2 RDR
Fw   : 1032
Size : 488954 MB
SD Controller: SM2706

Bank00: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2: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4: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6: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8: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10: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12: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14: 0xec,0x1e,0x98,0xbf,0x84,0xcc,0xec,0x1e - Samsung 3dv5-92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03/主控解析
主控方面,SM2705与SM2706在性能上并无大的区别,一些宣传写入速度超过90M/S的存储卡采用了DDR200传输模式作为传输的备选模式,但是大多数设备并不支持DDR200,这些存储卡在大多数设备上仍然工作在SDR104甚至是DDR50模式下。不过相较于SM2705,SM2706提升了硬件纠错引擎,纠错方式从可变BCH变为了LDPC,而后者是目前3D TLC对应主控的标准配置。

顺带说一句,前两年贴吧上有个奸商天天在说带勾的红卡是QLC,当时我就想128G能到60M/S以上的速度怎么可能是QLC。现在可以打它脸了吧!

文/穿越蓝天
NVACG社区及数码之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想问一下查看信息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查看信息的软件是什么?

smi_flash_id

读取时确保存储卡的前16MiB空间没有被分区

网友:
缓外速度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i_flash_id

读取时确保存储卡的前16MiB空间没有被分区

读卡设备有什么要求吗?

如果不是慧荣的主控怎么办?

楼主:
这卡没有SLC CACHE,AS SSD测试的就是实际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设备有什么要求吗?

如果不是慧荣的主控怎么办?

- 我的读卡器是GL的主控,不是SMI的主控(使用smi_flash_id_usb.exe)。所以并非只有SMI主控的读卡器可用于读取。
- 冥王峡谷自带的BayHub PCI-E读卡器也可以读取到卡的配置信息(使用smi_sd_flash_id.exe和微软系统自带的SDA驱动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我的读卡器是GL的主控,不是SMI的主控(使用smi_flash_id_usb.exe)。所以并非只有SMI主控的读卡器可用于 ...

我没说清楚,抱歉了,我想问的是“如果存储卡不是慧荣的主控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清楚,抱歉了,我想问的是“如果存储卡不是慧荣的主控怎么办?” ...

目前我没看到其他主控的读取工具。不过现在大多数存储卡都是用的慧荣的主控。其他主控主流的应该就是闪迪和群联了吧。这两家没有工具。至于那些原来搞黑片出身的主控厂商,如果不贪便宜买杂牌的话应该没机会碰到它们。

网友: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三星的售后也好

网友:
寿命方面64层和92层那个好?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的资料是从哪找的?感觉SMI的内存卡的资料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的资料是从哪找的?感觉SMI的内存卡的资料不好找

https://www.siliconmotion.com/chs/products/Flash-Card/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