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工控级USB-HUB MOXA UPort407

楼主(2021-11-02):
做工没得说,边上图边说

usb接口侧,带电源指示灯和7个子口的状态灯

两种电源接口

12-40v宽电压支持

绿色的端子可以拔下来,且是螺丝压线式的

标签

开盖

主芯片,smsc USB2507-ADT

24c16

电源部分很豪华,还有电桥RS402L不晓得什么作用

USB供电芯片,每片供两个usb口

被面空空如也

看某海鲜市场大几百一个,我卖两百如何?

网友:
卖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去买

网友:
USB-HUB又不少什么高精尖的东西。随便一个2.0的多口HUB就能满足大多数人都需要。

网友A:
做工是不错,但真想不出能用在什么地方,,现在一般的电脑主板至少有6-8个usb口了,还不够用吗?

网友B:
工业用USB 非常蛋疼, 恶劣环境下设备经常掉线,  掉线后应用软件就死机了,串口打不开了;

上次有个客户的工控机串口不够,还是老老实实买PCI 串口卡, 工控的钱省不得

网友:
那个是防过流的,如果超过500mA就会有个信号到主控
切断那个端口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是不错,但真想不出能用在什么地方,,现在一般的电脑主板至少有6-8个usb口了,还不 ...

有些设备工控机10个usb口都不够,得上两个usb hub,
一个小模块1到2个usb,n个小模块,那不得加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USB 非常蛋疼, 恶劣环境下设备经常掉线,  掉线后应用软件就死机了,串口打不开了;

上次有个客户 ...

是的,串口比usb稳多了,usb线缆时间长了就不稳定

网友:
电源接口 后面有整流桥,看来电源线反接也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工是不错,但真想不出能用在什么地方,,现在一般的电脑主板至少有6-8个usb口了,还不 ...

这个是工业用的
工业用的你就不要拿家用的那个思维来考虑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工业用的
工业用的你就不要拿家用的那个思维来考虑问题了

关键问题是他想拿到二手市场卖啊,二手市场就要考虑家用的,工业上不会有采购员买二手的。

就像有人拿着很牛X的二手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卖 同一道理,

网友:
以前我们经常用的这货,还是比普通民用的强太多了,基本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