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显微镜高清镜头

楼主(2021-11-02):
二手显微镜便宜,朋友上次在深圳买新的花一千六,不包显示器。在淘到二手显微镜后再加装摄像头效果一样的。就是不知道目前高清的型号及品牌。

网友A:
不叫高清镜头,电子目镜,价格不便宜好点的1000多,还需要配同步镜,也不便宜。有能力的手底下有单反的自己拿单反改,同步镜自己做,效果远超1000多成品,不算单反成本几十块搞定。没单反要求不高可以拿淘汰运动相机改,效果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叫高清镜头,电子目镜,价格不便宜好点的1000多,还需要配同步镜,也不便宜。有能力的手底下有单反的自己 ...

有这种单反+三目显微镜转接环成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叫高清镜头,电子目镜,价格不便宜好点的1000多,还需要配同步镜,也不便宜。有能力的手底下有单反的自己 ...

大佬说的,我都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单反+三目显微镜转接环成品吗?

有转接环,只是转接但是效果不好,得根据ccd大小改同步镜,有的需要放大,有的需要缩小,而且转接环很贵。我自己买了一个20块的无镜片同步镜再5块买镜头倒装转接环自己加工制作的专用转接加同步镜,可以调焦距清晰度,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转接环,只是转接但是效果不好,得根据ccd大小改同步镜,有的需要放大,有的需要缩小,而且转接环很贵 ...

我随显微镜买的相机有个调焦环,但是拍照和手机对比感觉很一般,虽然是3800W的,这样看单反也是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随显微镜买的相机有个调焦环,但是拍照和手机对比感觉很一般,虽然是3800W的,这样看单反也是不好弄啊 ...

是的光看像素一点用没有,很多都是差值的,成像素质和宽容度和单反没法比,自己改造肯定不好弄,需要测量计算挑选很多东西才能最佳匹配,同步镜内部还得做合适的吸光处理,要不四周有红圈,缩放倍数要合适要不有边缘畸变。动手能力差的和一点不懂原理都做不了,还要有机加工底子~

网友:
臭鱼上面二手镜头很多  是标准C卡口就行 自己找个监控摄像头把监控那个镜头扭下来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