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 633X 128G 竟然是TLC的

楼主(2021-11-02):
近两年雷克沙的633X存储卡一直都是只有20M/S到35M/S左右忽上忽下的写入速度(512G的速度会快许多,但仍达不到90M/s)。以及一些用户说这个卡故障率偏高。笔者一直以为是QLC的,没想到竟然是TLC的。

卡是20年第29周,台湾京元制造的。

Model: Lexar    uSD UHS2 RDR
Fw   : 1032
Size : 120573 MB
SD Controller: SM2705

Bank00: 0xad,0x89,0x28,0x53,0x0,0xb0,0x0,0x0 - Hynix 3dv6-128L TLC 16k 1024Gb/CE 1024Gb/die

目前我手上几张LEXAR卡
300X   SM2703 + IMFT L84A MLC 韩国巴伦
1000X  SM2704 + SKHynix 36L 3D MLC 韩国巴伦
667X   SM2705 + Samsung 64L 3D TLC 韩国巴伦
1066X  SM2706 + TS/SD 96L Bics4 3D TLC 台湾华泰

网友:
这速度和qlc有一拼

网友A:
我只知道,高端的颗粒,读写速度一定高,20M写入速度,一定是低端颗粒,速度上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高端的颗粒,读写速度一定高,20M写入速度,一定是低端颗粒,速度上不去的。 ...

嘛~ 正常情况下如果用来存还有点重要的数据我是不会用这个卡的。这卡那种上下飘的写入速度不是主控的BCH引擎带不太动这个闪存就是这个闪存的出错率飘的有点高。

网友:
我的大sd卡633x 128g的
小卡1066x给大疆用的

网友:
颗粒这个信息怎么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嘛~ 正常情况下如果用来存还有点重要的数据我是不会用这个卡的。这卡那种上下飘的写入速度不是主控的BCH引 ...

我认为这话欠妥,TLC写入,cache外,或者无cache下飘忽不定很正常,除非主控与固件搭配的性能可以把这个掩盖掉。
但是在读取时,如果速度飘忽不定,那么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颗粒体质不行,一直在纠错

网友:
低品质的TLC,跑不了高速度

网友:
已经不是以前的雷克沙了,他爹镁光把他卖了

网友:
这个卡也是3D MLC ,其实也是雷克沙代工的

网友:
测出来的数据仅供参考
我能测出来两个闪存信息,朗科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