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ATX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容量大小和功率的关系?有没有人测试下波形?

楼主(2021-11-02):
一个200W的长城电源,用的是两个220UF的电容串联。实际上是110UF,300V
按照某些书上说的,1W对应0.5UF的电容。那么这个电源200W,好像也够??

但是航嘉的电源好像用的主电容都很大。经常上470,680UF。

不过我以为,还是要看输出电流,,,低一些比如50%,电源也能工作的好。比如两个100UF的电容串联,也能输出200W

网友:
与输出功率有关?

网友:
电源功率和滤波电容没关系吧,只是滤波的话电容容量越大越好。

楼主:
主电容的容量一般是需要根据电源的拓扑结构、额定功率和市场定位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进行确定,目主电容的容量与额定功率之间的关系正常是“不低于每瓦0.5μF”,也就是说一个额定功率为1000W的电源,其主电容的容量应该要不低于500μF,这样才能保证主电容在电源中可以起到很好的储能和滤波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半桥开关电源吧。工作起来的时候两个电容没有串联。实际上用的就是220微法。

网友A:
当年买的长城BTX-500SE 400W电源也是半桥结构,两个主电容还是1000μ的呢,据说后来的版本缩水了,我开机直接拔插头更换插排,电脑主机都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买的长城BTX-500SE 400W电源也是半桥结构,两个主电容还是1000μ的呢,据说后来的版本缩水了,我开机直 ...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买的长城BTX-500SE 400W电源也是半桥结构,两个主电容还是1000μ的呢,据说后来的版本缩水了,我开机直 ...

省了一台ups:lol:

网友:
电脑上的开关电源,需要满足在满载时,断电20ms能维持电脑工作,滤波电容偏大。后备式UPS,切换时间要小于20ms。两个指标配合,才能保证电脑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买的长城BTX-500SE 400W电源也是半桥结构,两个主电容还是1000μ的呢,据说后来的版本缩水了,我开机直 ...

我改过好几个ATX可调。感觉主电容可以加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