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NE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

楼主(2021-11-02):
家里有一块之前从方老板家购买的2246en创见主控板,便从闲鱼上购买了4颗铠侠1EFL的颗粒,想着做个1T的固态用用,随之开卡便一直卡在Pretest界面,很长很长时间后提示Pretest Fail(30)/(80),换了好几个开卡软件都无济于事,缓存用的是镁光DSTQ,缓存测试是pass的,土狗和跳线电阻均已焊接,这块板子我试过1个颗粒,2个颗粒开卡均成功,也贴过4个128G的颗粒,也是直接开卡成功,就卡在不能开卡1T,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如何解决? 小弟感恩不尽,在此谢过各位大佬

2246en主控板:

闪存CE

闪存CE

网友:
关掉交错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据说R15要补上 然后颗粒参数要降频

网友A:
第46位降频吧,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把Retrn UNC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6位降频吧,可以看我的帖子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后来买了JM20329D转接卡,然后补加了R14 10K电阻,不用修改FlashDB参数,开卡直接过,我之前用的是移动硬盘盒开卡的,估计盒子内的芯片一般,所以开卡有问题,感谢 527945545,唐醋鱼30490 几位大佬指点,谢谢!谢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