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现在有没有电池内阻仪的diy方案?

楼主(2021-11-02):
成品还是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diy的方案?最好是交流式检测法的.

网友A:
有,有很多!不过,业余条件下,校准是个问题!
不然,你做好了,都不知道准不准,有啥用?

网友B:
老站有,去找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10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有很多!不过,业余条件下,校准是个问题!
不然,你做好了,都不知道准不准,有啥用? ...

校准没问题的,采样电阻非常合适

网友:
真要用的话还是买成品的吧,自己做的精度保证不了和没测一样,对于有大量电池要测的来说成品也不贵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搞电池组,具体多大数值不重要,重要的是内阻和容量一致。你3个20毫欧内阻的18650组建12v电池组,跟3个40毫欧内阻的18650组建12v电池组效果一样,至于到底是20毫欧还是40毫欧并不重要

网友:
隔壁论坛有一个,我觉得可以DIY,您有空看看。链接发短信给您了。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网页上的制作。
基本就是3楼的那个作品作的原始电路,用317恒流,用555产生方波,用数字表的200mV甚至20mV(假如有的话)交流电压档校准,应该能满足要求。

如果仅仅测量电池内阻,可以用50mΩ的电阻来校准它,它的直流毫欧档功能就简化去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9935-1-1.html

网友:
完全可以,做的精致些,元件好改些。

网友:
地方税花样百出东奔西走东奔西走敖德萨似懂非懂s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用单片机方案制作的?
四线测量的?
这种的感觉应该是不太准.单片机可能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用单片机方案制作的?
四线测量的?
这种的感觉应该是不太准.单片机可能好一点 ...

M8V6负载,带内阻测试,简化一下,去掉负载部分就好,其实原作者有单独的内阻测试固件
V6有源代码,会的话,换个屏,缩小体积

我画过PCB,买了MCU,发现编程器不见了,一直扔那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V6负载,带内阻测试,简化一下,去掉负载部分就好,其实原作者有单独的内阻测试固件
V6有源代码,会的 ...

我有avrisp.几年前为了做晶体管测试仪搞的.

但一乐帖子太多不知道你说的能测内阻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avrisp.几年前为了做晶体管测试仪搞的.

本坛坛友做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94%B5%E6%B1%A0
原版的M8V6负载4线版原理图确实不好找,只有ly6文件。

原作者单内阻测试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1228-1-1.html,因该加上最小系统板就行了

楼主:
有个疑问.这个最大能测多高电压的电池?
直接整个20v或24v电池组的时候能不能测?
(我知道保护板在增加测试值,自行减去10-15毫欧差不多就行)
一乐那个作者写的电容50v,是否真的可以40v以内所有的?
坛友那个图我打算改改.看看能不能弄成全都是直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站有,去找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1036

这个电路不行

网友:
操作繁琐,校准繁琐,得想办法改固件,去掉多余的,只能比较个大概。
无法测1mΩ以下,也就是大容量的和动力电池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