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海康威视固态硬盘V100拆了给大家品鉴一下

楼主(2021-11-02):
新到手一块海康威视监控硬盘,拆了给大家品鉴一下!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
监控用ssd,这是钱多的花不完了......当然那些花别人钱的单位就不说了。

网友:
用固态做监控,简直是脑洞大开,这么重要的数据万一盘挂了也就挂了,想恢复根本就不可能!

网友:
在一些容易震动的地方只能用固态,如车载,船用等。

网友:
ssd做监控硬盘除了有不拍震动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
做监控用的,,好歹买个靠谱点的,,搞这么个垃圾固态,,怕是有点想不开

网友:
监控不需要固态吧?

网友:
他家的不建议买 没售后的 ,掉速门专业文字游戏拒保

网友:
个人都能做SSD的,一个大厂做的能有啥奇怪的只不过用料好坏罢了。SSD当监控盘寿命短

网友:
闪存上面的标,是后打的吧

网友:
挺奢侈的,好几百呢,这价格换成几个500G的机械盘挺好的吧,毕竟TLC颗粒寿命不长,这样应该很快就用坏吧,

网友:
海康有自己品牌的SSD,又没说要用在监控上。

网友:
我在工控电脑上就看到过海康的SSD mSATA的

网友(2023-02-05):
主控芯片被挡住了 是什么主控啊

网友(2023-04-06):
这个固态厉害了,监控数据量也不小了!

网友A:
可惜了主控没拍到型号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主控没拍到型号

用的什么主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