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音箱有杂音

楼主(2021-11-02):
小蓝牙音箱有杂音,是不是该把哪个芯片换换升级一下? 那个AD9R099的芯片都没查到,那个8571是功放吧?

网友:
先看看喇叭质量怎么样?

楼主:
这个AD9R9099是谁家的芯片啊?怎么查不到资料

网友:
小音箱杂音多半是省了对地的那个电容,,我的那个就是,一板两种设计,省电容电阻接的地方不一样,,加上电容,电阻改个方向,杂音消失,,(那个杂音是接机有些充电头会有有些没有,改过之后就都没有杂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D9R9099是谁家的芯片啊?怎么查不到资料

珠海建荣 build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