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双模】(恒流+恒阻)电子负载

楼主(2021-11-02):
今天把之前制作的324负载,改成了恒流恒阻两种模式。
众所周知恒流模式就是电流是固定的,和输入电压无关,并且只能调电流;
而恒阻模式则是等效电阻是固定的,根据欧姆定律,
输入电压与电流成正比,电位器只能调等效电阻。
那么恒阻模式就可以用来测试恒压恒流电源,调节等效电阻越来越小时,
电流越来越大,直到电源进入恒流模式,继续调小等效电阻,则电压逐渐下降;
而用恒流负载则会直接把电源拉到最低电压。
那么动图演示:
1、恒流模式

2、恒阻模式 调小等效电阻

3、恒阻模式 调低输入电压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大

网友:
资料能否开源分享?

网友A:
恒阻是什么原理?

楼主:
想一下运放的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了,恒流基准是431,恒组基准就是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阻是什么原理?

恒流,运放用固定的基准电压和检测电压比。
恒阻,运放比较基准换成输入电压的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运放用固定的基准电压和检测电压比。
恒阻,运放比较基准换成输入电压的电阻分压即可。
...

恒流知道,恒阻没做过所以还没理解到位

网友:
这里有原理描述 恒流,恒压,恒阻,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一下运放的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了,恒流基准是431,恒组基准就是输入电压 ...

瞬间迷雾散尽,万千言语积于心中,化作一个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运放用固定的基准电压和检测电压比。
恒阻,运放比较基准换成输入电压的电阻分压即可。
...

是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可以在一台机上实现两种功能

网友(2022-07-29):
那么恒阻模式就可以用来测试恒压恒流电源,调节等效电阻越来越小时,
电流越来越大,直到电源进入恒流模式,继续调小等效电阻,则电压逐渐下降;

很好,我的EBD-10A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