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三家怎么就不能出个无刷直磨呢

楼主(2021-11-03):
好像也就牧田德伟有 这款杂牌用的是大有电池 大有官方怎么不出个

网友:
无利可图呗,,,开始卖贵,后来也就二三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销量啊,这个好像和大有的接口不一样吧,然后就是这种东西可以自己改接口的,大有的能直接用的有考伯特的机器,插座打磨下就可以了,这种机器都有个缺陷,就是开关都是锁定的,不像电钻那样的开关好用,手上几种直磨机,用的最多的是里奇万能头的那种,按下能启动,按力度调速

网友A:
就这么个小玩意电机500瓦?

网友B:
锂电无刷角磨机,把前面去掉,就可以改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小玩意电机500瓦?

无刷电机功率密度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小玩意电机500瓦?

25a电流,很轻松啊,不算吹牛,

网友C:
可以考虑买个便宜无刷角磨机,把头壳上打个孔,大齿轮扔掉,把小齿轮拆掉,换上er夹头完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买个便宜无刷角磨机,把头壳上打个孔,大齿轮扔掉,把小齿轮拆掉,换上er夹头完成了 ...

有道理,不过角磨机原头壳直接打孔的话ER夹头与电机轴的连接、定位是个问题。因为头壳太短且前部是个斜面,这导致夹头输出轴不好安装轴承。
因角磨机和电板手都买多了出现闲置,我还真考虑过这种改装方案,只是因缺乏需求动力一直没有下手。其实网上有不少店铺都有下面这种直磨机头壳组件出售,如果四个固定螺丝孔与角磨机或电板手机壳上的孔位一致,改装起来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只需通过连接套把电机轴和ER夹头的延长杆(输出轴)进行软连接就行了。只是这种头壳组件也不便宜,整个锂电直磨机做下来成本也得百元左右了,不过某些特殊应用场合还是可以弥补角磨机和普通直磨机的不足之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不过角磨机原头壳直接打孔的话ER夹头与电机轴的连接、定位是个问题。因为头壳太短且前部是个斜面 ...

这个方案我考虑过,手上有个你图上这样的总成,但是那四个孔和山寨无刷角磨机对不上,法兰直径大了不少,得做转接板,没有车床和铣床,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无刷角磨机,把前面去掉,就可以改造了。

我也觉得是,把角磨机头部换成直磨机头就搞定了,不知轴连接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