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摄镍氢充电器805拆解

楼主(2021-11-03):
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1.2V还是2.4V的?

网友A:
又是一个定时的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定时的傻充

真的??
但我同时放电池进去,,,充满时间各不相同哦。。

楼主:
for  1.2v  5号/7号 镍氢电池的

网友:
比早期GP充电器做工还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
但我同时放电池进去,,,充满时间各不相同哦。。

不会自动停止充电,只会判断电池电压。亮灯就是说这个电池充好了,你应该把它拿出来了。不拿出来还是在一直充电。这就是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自动停止充电,只会判断电池电压。亮灯就是说这个电池充好了,你应该把它拿出来了。不拿出来还是在一 ...

接近充满时的电流,当时电池电压约1.3~1.4v(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大)

充满后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定时的傻充

已经通过万用表核实了,不是傻充,充满后转灯且充电电流下降到40毫安左右。。。

网友:
快充满时电流本来就很小了!40毫安对电池来说还在充电,不拿下来那就是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