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海精益MF50万用表

楼主(2021-11-03):
上海精益仪表厂1992生产的,成色不错,就是内部烧了一个绕线电阻,用什么代替?带两个电池有点给力,快30年了,没有漏液,居然还有电压,牛逼。一个上海天(鹭)电池,这字我不认识,15V的现在还有14.5V电压,一个苏州中原电器厂的中电牌高功率全防漏电池,1.5V现在还有1.4V,这是真防漏电池,时间证明一切。

网友:
那时候天鹅牌电池不错的
线绕电阻拆开来 自己重新绕一个

网友:
科技进步了,这么好的电池找不到了

网友:
这种15v的电池不好买了

网友A:
内磁表头,精益不求精!感觉不到好。

网友:
不算老。都有色环了。算现工艺品

网友B:
那是天鹅电池,只不过鸟被压在下边了

居然不是搭棚的,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磁表头,精益不求精!感觉不到好。

这种表的优点就是测电压电流的时候不消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天鹅电池,只不过鸟被压在下边了

居然不是搭棚的,差评

错版的,我说我怎么没见过这个字,原来是我鸟,鹅,留着会不会值钱?毕竟错版货都很值钱,哈哈

网友:
92年的表竟然是电路板转盘的?想当年我们读书时买的同型号的表是纯铜转盘的,里面没有电路板,不过也是用的色环电阻,精度比较差,已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
把电阻拆开作绝缘再绕回去就行了,空间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版的,我说我怎么没见过这个字,原来是我鸟,鹅,留着会不会值钱?毕竟错版货都很值钱,哈哈 ...

不是错版字,是另一种写法

茴香豆的茴字还有4种写法呢,不奇怪

网友:
1991年我才参加工作,花了50元钱,相当我半个月工资,买了一个精益的MF50,表笔换了好多次,表头线绕电阻烧断一次,用色环电阻换上还能用,现在收藏留念。

网友C:
把线绕电阻拆成丝,刷上绝缘漆凉干再重新绕回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线绕电阻拆成丝,刷上绝缘漆凉干再重新绕回去搞定。

算了,不倒腾了,也不用,留着当摆件了。

网友:
原本是我旁边的鸟,变成我下面的,,,

网友:
看着里外成色很新,不像早期的表

网友:
没有陶瓷拨动开关的50表 还叫MF50表吗

网友:
转盘不是铆钉的,开始简配后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