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东芝芯片开卡出错求助: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楼主(2021-11-03):
有个240g的固态,2258xt主控,四颗东芝芯片,id是983E98B37672,查询了对应的料号是TC58TFG9T23TA0D(芯片上打的是TF开头),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查看id的时候ch3是空的,是不是代表最后一个芯片虚焊了?4个芯片应该有4个ch才对吧??    选了很多个开卡工具,flash都能正确识别的那种,开卡都失败了,

懂的朋友麻烦支个招了,要是最后一个芯片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焊下来就可以了呢,已经对四个颗粒,跟主控都加焊过了,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A:
BOOM一个颗粒 直接开CH0 1 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M一个颗粒 直接开CH0 1 2看看

试过了呢,要是设定了ce/ch map再开卡,最后也会提示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7A)

网友B:
频率降到100M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降到100Mhz试试

试过了,降频率也是不行,指定ce/ch可以开到最后reset drive卡很久,然后提示check isp mode fail(7A),不指定ce/ch的话,很快就提示另一个错误,请教一下,显示3个ch,四个颗粒,请问是正常的吗,我一直以为一个颗粒对应一个ch

楼主:
@技术宅小唐

楼主:
没有大佬帮帮忙吗

网友A:
我也有一个2254G+9T23 TSOP的盘 CH3挂了 指定CH开卡也是reset drive 估计要把坏的那个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2254G+9T23 TSOP的盘 CH3挂了 指定CH开卡也是reset drive 估计要把坏的那个拆出来  ...

请问怎么知道是ch3挂了呢,是不是像我的这种,ch3没显示出来,就是挂了??正常4个芯片,就应该有4个ch才对是吗??

网友C:
指定容量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定容量开看看。

嗯,都试过了,指定ch/ce,再指定容量,不同组合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都试过了,指定ch/ce,再指定容量,不同组合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CE识别有问题,要么颗粒本身坏了,要么焊接问题。最好重新植球再来一遍,没有把握的话,那就焊一颗,开一下。另外提示主控重启报错,一般情况如果不是颗粒问题,那就把主控重新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识别有问题,要么颗粒本身坏了,要么焊接问题。最好重新植球再来一遍,没有把握的话,那就焊一颗,开一 ...

嗯,主控跟4个颗粒都加焊过了,重植就搞不来了,没铜网没锡珠那些,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最后一颗芯片拿掉再开卡,不过好像2贴跟4贴,一般都要调整一些电阻对吧,网上没找到这个板子的资料

网友:
兄弟 我的也是SM2258XT坏的像跟你一样  你修好了吗?

网友(2021-12-03):
引用 楼主:
嗯,主控跟4个颗粒都加焊过了,重植就搞不来了,没铜网没锡珠那些,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最后一颗芯片拿掉 ...

你先单帖一个怀疑有故障的看看

网友:
估计颗粒问题了  拆下清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