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伪命题:不同电压的锂电可以并联在一起用吗?

楼主(2021-11-03):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源于10.1上车买了把指南车锂电洗车机,带的4串电池的不经用,正好去年跟风入了把大焊角磨机,电池是2并5串,便把角磨机电池用线接在洗车机试用了一次,发现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于是有了把洗车机电池内脏拆掉在下面固定一个转接座接角磨机电池的想法,随后又有了不拆原来电池内脏直接加转接座并接角磨机电池的想法。
众所周知,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能并联使用,电压高的会向电压低的放电,但那是在没有保护板的情况下,如果保护板能够防止通过电池输出端口反向充电的话不就没有问题了?并起来是先用5串再用4串。
本人电子小白,工具只有电烙铁和万用表,有这想法但无法验证,在此恳请各位老师解答。
问题虽然简单,但如果可行的话还是挺实用的,很多只有简单开关控制的充电式电动工具都能用上。

补充说明:
作为用电设备(洗车机)是不管电是哪里来的,而电池组供电口处的电压如果大于内部电池电压那也不会对外供电,所以4S和5S电池并联开始是用的5S的电,当5S输出电压降到和4S一样(单个电芯电压16.8/5=3.36)时2块电池同时供电,最后5S电池低压保护停止供电,4S电池单独供电直至低压保护,只要5S电池不会反充损坏4S电池就没问题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之所以标题说是伪命题,实际上就是因为水平和条件所限无法确定4串的洗车机电池会不会通过放电口反冲,实际要讨论的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问题:
1.  4串的洗车机保护板是同口还是分口?不确定,两周回家一次,洗车机在家里,所以洗车机希望有同款洗车机的帮忙确定一下,很简单,用1个5*2.1的插头插入充电口测量一下充放电口的++,--电压电阻就行,拆开看电路也行
2. 同口保护板:4串电池预先充满电就行
3. 分口保护板:要看能否防反冲,反冲会不会损坏电池/保护板?口保护板一般只能单向放电,而且因为断电时要承受反向电动势,正常不超压的情况下不会损坏。
4.  5串的电池会不会过放:不会,有保护板

网友A:
4串怎么和五串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串怎么和五串并联?

兄弟没仔细看啊,只要5串不会对4串电池放电,那么并上去后是先用5串的电再用4串的电,我现在就是不确定保护板能不能防止反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没仔细看啊,只要5串不会对4串电池放电,那么并上去后是先用5串的电再用4串的电,我现在就是不确定保 ...

肯定不行。5串的电池放完了,放4串电池的时候,5串电池就欠压了。为啥不直接用5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5串的电池放完了,放4串电池的时候,5串电池就欠压了。为啥不直接用5串的? ...

5串也有保护板的啊,不会过放的,这样原来的4串即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5+4一起用,电量也是4串加5串的总和

网友C:
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不就搞定了。用完一个换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不就搞定了。用完一个换另一个。

电流太大,小开关受不了,大了自己不能接受

网友D:
可以啊。4s满电。并联5s。4s得就满电保护了。记得得是铜口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大,小开关受不了,大了自己不能接受

反正你就是要并联就对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让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且不互相充电?

高压电池低头看看了低压电池,告诉自己说:那不是负载,那不是负载,我不能放电,我不能放电。

低压电池看看高压电池说:那不是充电器,那不是充电器,我不能接受它充电,不能接受它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4s满电。并联5s。4s得就满电保护了。记得得是铜口保护板

充放电不同口不行吗,不能防止放电口反冲吗?如果充放电不同口能防反冲的话那比同口更方便,不用4串有电没电都能用

网友E:
保护板只是保证不会过放和短路什么的,并不能保证防止通过电池输出端口反向充电,相反很多保护板本身就能做到输入输出同一接口

网友:
感觉有点异想天开了吧。这不相当于用21V电压给16.8V电压的电池组充电吗,四串电池组能抗得住?
楼主真想利用手头两块不同电压的电池包提高续航能力的话(5串代替4串,超压一些没什么大问题),有更简单实用的方法啊----加个5.5mmDC插座(多数都带弹片切换开关),插入5串电池包的同时切断4串电池包供电就行了。

网友:
增加二极管防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护板只是保证不会过放和短路什么的,并不能保证防止通过电池输出端口反向充电,相反很多保护板本身就能做 ...

确实如此,同口保护板就不用说了,按8楼所说把4串充满电就行,现在不确定的是不同口能不能防反冲或者说反冲会损坏吗?

网友:
用自动切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两个一样的电动车电池并联到一起 都会互充!就是互相给对方充电!再好的保护板 也没办法做到智能识别外来的高电压是给他充电还是并联了一个高电压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就是要并联就对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让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且不互相充电?

没有保护板当然会这样,现在两块电池都有保护板,不用管高压电池,只要低压电池不接受充电就行,比如同口保护板先充好电,不同口的电路上能防反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就是要并联就对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让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且不互相充电?

电池里面有谈判专家,可以决定电流流动的方向。

等到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谈判专家获得了系统升级,那时候连BMS都可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两个一样的电动车电池并联到一起 都会互充!就是互相给对方充电!再好的保护板 也没办法做到智能识别外来 ...

充放电同口的电池确实如此,不同口的要看电路了,放电MOS管反向是不通的,但如果有旁通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护板当然会这样,现在两块电池都有保护板,不用管高压电池,只要低压电池不接受充电就行,比如同口 ...

用充放电分口的保护板就行了,放电口只能放电,充电口只能充电,都是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