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前几天入手的新玩具

楼主(2021-11-03):
以前没玩过,试了下,改了一个锥柄钻头的尾巴,车了个圆,感觉机器还是小了点,大于70毫米的直径就不好车了,然后发现最缺的是铣床,现在疫情,快递也停了,想买也买不了

网友:
搞个完成车铣床。

网友:
男人的玩具

网友:
我喜欢电子,可我的专业是金工,做了三年车工。 当年开的是6140。
很不喜欢车工,苦和一身油腻。
因业余的电子爱好在单位强于专业的,后做几年维修电工,再进新品开发室设计产品。

网友:
这还算是玩具?这已经是大工具了吧。

网友:
没处放啊,谁都有

网友A:
大件就低速度慢慢车,

网友:
男人的情怀

网友B:
我上个月也整了个,二手的,前车主用来车珠子的,挂了个电机装着钻夹头,没有小拖板和刀架,又花了几百大洋买了个,清理红木屑搞了两天,腰都快断了
卡盘是两个80的四爪,很奇葩,为什么要配两个一样的卡盘呢,考虑要不做个木工车床,把多余的卡盘用上

正反转开关有点费劲,车了根铝棒套上去加长,省力多了
顶尖有两个,把长的加工了下,车上螺纹,装上钻夹头,加上前几天咸鱼买的回转顶尖,车不多齐活了
小机器的车刀是个麻烦,数控的那些高端刀具没有这么小的,买了几个8MM的焊接车刀,磨尖了车螺纹,崩了老快了,后来是把废的锯片(合金锯齿)切了做刀,还挺好用
交换齿轮有点贵,还是塑料的,不买,直接3D打印了一套,用坏了再打

网友:
再来一个雕刻机

网友C:
这么大个锥柄钻头你给车圆了

网友D:
多少钱啊,,使用感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件就低速度慢慢车,

档位只有两档,电机速度太低动力就下降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锥柄钻头你给车圆了

18的钻头,屁股给车成13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啊,,使用感受如何。

四千整,应该买带机械多档变速的,320的机器就好用了,主要我车的材料都是钢材,要是铝合金这个机器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整了个,二手的,前车主用来车珠子的,挂了个电机装着钻夹头,没有小拖板和刀架,又花了几百大洋 ...

我现在最想买个铣床,大概25型号的,车床还是没有铣床应用广,不过铣床要好用得花不少钱,不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整了个,二手的,前车主用来车珠子的,挂了个电机装着钻夹头,没有小拖板和刀架,又花了几百大洋 ...

小车床车螺纹太麻烦,还得看表找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床车螺纹太麻烦,还得看表找挂轮,

螺纹直接用板牙,方便快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床车螺纹太麻烦,还得看表找挂轮,

表就贴在机器上,麻烦的是换齿轮,还得调间隙

网友:
同WM210V车床、只不过是没牌子的
楼主的徽盛不错。入手价格快4K了吧